[另类] 给动力源48-50H电源做个输出端子

楼主(2019-03-29):
睿登DPS5020数控电源【USB通信版】加外壳组装完成了,(看帖在次: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43&extra=还没有前级输入继续折腾。。。

早就撸了动力源的48-50H,输出不好外接,就想给他做个输出端子,想来想去还是木工活

看图说话:
1.4平方铜线芯来几段(可能比四平方还大不会算)

上焊锡,铜散热太快,小白菜费了点劲

打磨一下

2.duang一下完成,大家随意看下吧,就那么回事,时间是费了不少
看过电源加外壳帖子的朋友们是不是发现接线端子统一了,有黑色的了,有妙招,记号笔涂啊涂。。。,方法怎么样?

3.动力源电源,装上试试,能用

电源启动钥匙,本想用这个做开关,但是关掉后通信故障灯就亮了

220V输入端

最后,关于这个电源的关闭,后来在输入线端加了个大功率纽子开关,关断后也是亮故障灯。
请教大家是怎么关断的,是不是也是显示故障呢?

完毕!欢迎围观探讨!

网友:
木头上喷点漆,和外壳熔为一体

网友:
有点丑吧?这电源里面空间大,把输出那接口拆了,按线柱安输出接口那不好吗?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是个多面手啊!不会电子的不是个好木匠。。。。。。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偶是来看会电工活的木工的
木牙膏,等

网友:
用木头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是来看会电工活的木工的
木牙膏,等

电工活糙,木工活也了了啊,瞎玩
大婶又赚的太多了,不让打赏了

网友B:
看得头有点晕,赶紧扶俺一把~
唉咬~眼睛也快瞎了~老周你赔钱来!
干麽不整壳子里呢,干净又漂亮~

网友:
不错,这样隔离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工活糙,木工活也了了啊,瞎玩
大婶又赚的太多了,不让打赏了

不知道咋回事,今天发帖才得12M,就提示了
偶发帖问问木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头有点晕,赶紧扶俺一把~
唉咬~眼睛也快瞎了~老周你赔钱来!
干麽不整壳子里呢,干净又漂亮~ ...

外边加装省事,手贱也怕开盒子折腾坏了

网友C:
老周出马 一个顶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周出马 一个顶俩!

不止顶俩小朋友
瞎整,做的粗糙,老李见笑了

网友D:
搞点电工木啊这木头太厚了差评,这电源多少米入手的?等米下锅

网友:
木工,电工,全能大师

网友:
这木材不好,起码得海黄才行

网友:
你这个电源改 可调了吗 ?能调流吗 ?

网友:
关断输入后故障告警灯亮是正常情况。此时会有一个cam信号发送给控制器。如果直接单独使用就不用管他那些灯了,能输出就行。通信电源保护很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点电工木啊这木头太厚了差评,这电源多少米入手的?等米下锅

电木是不错的选择!电源好像是95包邮,附近市的运费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