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移花接木改伟泰克锂电钻 之 2:改座充和充电钻接口

楼主(2019-03-29):
年前坛友搞活动,收得一套伟泰克双速充电钻,可惜运气不好没电池
(拆机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42
一直吃灰也不是办法,何况体质比手上的大虾好些
但马老板家电池也不便宜,因此就有了这移花接木帖

先前嫁接了电池,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17

接着改座充和充电钻
原配座充正负极性和改后的电池相反

座充内部

还带MCU,比那种直通的版本好多了
值得一改

原大虾电池带DC5.5的充电座
电池接口是利用中间触片来用座充充电,而一般中间是温度电阻检测端
这样做也是基于成本考虑,可以直接用线充充电,座充只转接

分析了一下大虾电池的电路图,下图红色路径为原DC充电座充电回路
借用大虾保护板,改由座充接口充电,用常见P+、P-触片充电如下图蓝色回路,就是缺少充电保护
用带充电控制的充电应该也没大问题,老早前也验证过了
PS:电路图感谢坛友far-sky

原座充带温度检测,考虑保留大虾保护板中间触片充电功能
就去掉检测线,直接用10k接地
PS:之前已用电阻验证座充检测功能,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42

再交换正负极

装好,不插电池通电
绿灯闪,正常

插入电池,红灯长亮
看线充(大虾的),是在断续充电,估计是电池比较满

耗掉一些电后,插入绿灯长亮
但看线充是一直在充电,不知道显示咋回事,按理说该红灯长亮是充电,绿灯长亮是充满

不过早晨起来检查,线充已绿灯(座充还是绿灯)
测试电池电压,电是充起了的,只是略有点偏低
不过和之前检测倒是一样,估计是座充终止电压有关

再来折腾充电钻

通电检查功能

还好转动、调速都木有问题

电池插槽原来的接法

直接交换就可以了

还是做好标记

插入嫁接好的电池,配合自然没问题
通电也OK

找出夹头和撸的5mm反丝固定螺丝

装好夹头,插上电池,完工

找个长批头来试下同心度
看起来很好

来和委屈的大虾合个影

因为还要拿大虾开刀,下步打算把加装在大虾上的电量(电压)表拆了,移植到伟泰克上
再加装照明灯,应该就真正完工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移花接木改伟泰克锂电钻 之 3:移植电压表和照明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73

网友A:
谢谢分享。。。。。元首厉害。。。。。真会折腾。。。。。

网友B:
元首就是给力啊,这电钻被你折腾了就完美了,

网友C:
热烈祝贺泰克器官移植手术成功。

网友D:
电钻被你折腾得活灵活现

网友E:
没见多少打赏,咋就不让打赏了呢
折腾的很专业

网友F:
阿伟的下面有点畸形整体不如海鲜好看,虽然海鲜下面过长都是巨屌族,半斤遇见八两就这样凑合过吧。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元首厉害。。。。。真会折腾。。。。。

温总,除了电量(电压)表和照明灯,还要什么可以加上去?

网友:
果然是没有牙膏了,哈哈,电钻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总,除了电量(电压)表和照明灯,还要什么可以加上去?

元首,我已经感觉很完美了。。。。。

网友:
配型符合,没有排异反应

网友:
楼主可能有点喜新厌旧了,论长相我觉得还是大虾更秀气,特别是二师兄说的下半身。
请楼主多试下伟泰克的调速开关,我那个在加速过程中时不时会停机,就好像挂在了空档上,要回位重新开机才可以。调速开关没有拆开研究过,不知道是不是像一般电位器那样触片接触不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就是给力啊,这电钻被你折腾了就完美了,

等偶加上电量(电压)表和照明灯更完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烈祝贺泰克器官移植手术成功。

这移植还算简单,就是充电要搞好,不然......

网友:
为安全还是装上NTC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钻被你折腾得活灵活现

还要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多少打赏,咋就不让打赏了呢
折腾的很专业

打赏的问题不知道呀,发帖反馈+PM木版了,暂时没结果

都是瞎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伟的下面有点畸形整体不如海鲜好看,虽然海鲜下面过长都是巨屌族,半斤遇见八两就这样凑合过吧。嘿嘿。 ...

阿伟的屌更大更长,外观确实不如大虾好看、轻巧,但带双速,壳子和里面用料也要好些,所以下决心移花接木了

网友G:
厉害了word哥儿,整好了可以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word哥儿,整好了可以送了~

不要急嘛,还没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