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样测量超级电容的漏电流准确吗?

楼主(2019-03-29):
买的超级电容打算用在汽车上辅助电瓶,利用电容2端电压不能突变,大部分的启动电流由超级电容承担。买了165F48V的超级电容,用一组,空闲了2组,打算出了。作过几次放电后,用图片的电路测漏电流,开关电源12.6V空载,对12V超级电容并联,中间串个电流表。开始电流180ma,12小时后电容和电源两端电压一至,电流0.18MA,这个电流就是漏电电流吗?选用12.6V 也符合汽车电瓶的实际工况,0.18MA基本不耗电瓶,可以长期并联,就是串联的是电压低的容量大吗?电压大约有差个0.3-0.4V,容量误差15%

网友A:
哈哈,不能完全这么认为,因为你测的电压一致是在表的分辨力下的,其实电压不完全一致,即使12个小时后,另外开关电源的电压波动也会产生充放电电流,只能说基本充满了,断开充电器,静止一会,测一下超级电容的电压,再过几小时看看变化范围,这样能大致判断它的漏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能完全这么认为,因为你测的电压一致是在表的分辨力下的,其实电压不完全一致,即使12个小时后,另 ...

一周前充满的,一组从14.9V到13.0V

网友:
我擦,看着这么多电容就害怕,要是短路或者点鞭炮了,那动静,真的响。老哥放车上注意接线和防护,小心进水和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周前充满的,一组从14.9V到13.0V

我觉得还不错,能存一周了,我的小超级电容漏电都极大,很短时间就下降很多

网友:
汽车上又多了一个危险源,千万要注意安全。增加各种保护手段!

网友B:
原理上,这个就是电容的漏电电流。但实际上,由于开关电源的波纹比较大,相当于多个频率的交流电混在一起,这些交流电会流过超级电容。比较精密的测量方式就是用一只线性电源测试,这样就是实际的漏电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这个就是电容的漏电电流。但实际上,由于开关电源的波纹比较大,相当于多个频率的交流电混在一起, ...

那个万用表是直流档,交流应该不反应

网友C:
大家伙,三组共多少钱啊?

网友D:
我想,电容的漏电流是在电容内部进行的,我只是在空载状态下看端电压下降情况估计出个大概,我最近买了几个二手超级电容器,发现端电压下降很快,充到2.5v一天后就跌到1.5以下。电容内部漏电很厉害。这和我没想到的,不知是不是二手的缘故,以前玩磁带录像机时,里面有个一两法拉的电容,是起断电记忆用的,因为它保持电压能使上次使用的数据保持长达一周多,如果漏电这么大还行吗?很想知道其他人买的超级电容器漏电严重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电容的漏电流是在电容内部进行的,我只是在空载状态下看端电压下降情况估计出个大概,我最近买了几个 ...

你充满放电几个来回试试,激活一下,我激活后电源从15-13V都一周了,单个充满2.7V后后下降快,但是到了2.52.4V,几乎不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伙,三组共多少钱啊?

我用了一组,还空闲2组,你要一组6个3000F的80+运费

网友:
两个多少钱

网友E(2021-04-09):
两年了不知道楼主用的怎么样了,如果长时间不开车会不会把电瓶电漏光?最近也想装一个在车上,翻到这个帖子,想请教下,有人提出说电瓶充电用的是脉冲充电,并联法拉电容后会拉平充电曲线,会影响电瓶的寿命,不知道这个说法成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电容的漏电流是在电容内部进行的,我只是在空载状态下看端电压下降情况估计出个大概,我最近买了几个 ...

我买的韩国3000F的充电到2.8伏,放两个月电压还有2.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周前充满的,一组从14.9V到13.0V

我的充到15V丢在角落放了超过半年还有12.7V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年了不知道楼主用的怎么样了,如果长时间不开车会不会把电瓶电漏光?最近也想装一个在车上,翻到这个帖子 ...

车子上发电机发出的就是直流电,最多缺少点滤波,纹波大些,哪来的脉冲电?你既然准备折腾了就试试,发动车子后把电瓶正极断开,从接线端子上测,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看看。倒是我发现有些车子并不是一直14.4V怼着电瓶充的,行车电脑会根据电瓶的状况和动力使用状况动态调节充电电压(大概是调发电机的励磁),但这个也不算脉冲充电。
所谓影响电瓶寿命,无非是用了拆机电容,性能差漏电流大,像10楼那位说的情况,可能漏电流有上百mA,也可能是因为没激活。好的超级电容漏电流可以很小,对电瓶没有损伤。倒是电容之间的均衡问题,要好好处理一下,要找给力的均衡板,很多均衡板都是到2.75V甚至2.8V才开始动作,此时已经超出电容的耐压了,我觉得这个更头痛。

网友:
我的一组3月31日测12.93v,刚才测12.89v,10天下降0.04v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年了不知道楼主用的怎么样了,如果长时间不开车会不会把电瓶电漏光?最近也想装一个在车上,翻到这个帖子 ...

长时间漏电比较严重.我是用了太阳能充电.并且把电瓶跟车子断开,因为平时开的很少.用了4,5年了,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年了不知道楼主用的怎么样了,如果长时间不开车会不会把电瓶电漏光?最近也想装一个在车上,翻到这个帖子 ...

3000F车装不进去,全部成本卖了,然后买了体积小的50F的,3并6串,加了保护板,漏电流大,比3000F的大好多,用了2年,没有拆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