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维修99¥苏泊尔电热水壶失败拆零件修美的电热水壶

楼主(2019-03-29):
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坏了,99¥狗东买的,过保了,无语
突然跳闸,然后再也不加热了,拆开看看

是双层壶体,防烫设计

耦合器还算正常,加热盘接头有些生锈了

拆掉含双金属温度保险的闸机,看到发热盘底部没有明显异常
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发热丝已经不通了,看来是烧断了,没得救了

暴力拆掉吧,留下这个零件备用?呸,希望永远用不着

彻底拆解壶体,从把手处拆掉螺丝后解开卡扣

藏着一根蒸汽管路通到壶低的双金属片机构,完成跳闸

不锈钢壶体藏在塑料外壳里面,费了一些力气分离,

发热盘有一点水垢,看来净水器也不是100%给力

仔细看看铝质发热盘,焊接到不锈钢底盘上,焊缝有轻微裂纹

尝试从裂缝出插入钢钉分离

螺丝刀废掉一把,还是没能撬开,放弃,可以丢垃圾桶了

这是蒸汽管路的安装位置

拆掉耦合器的底盖,好像也没啥用了

本来还打算留着底座,想着哪天用得上

看了看,还是拆了吧,占地方

耦合器合体的状态

家里第一个热水壶是美的的,耦合器有个引脚触片断了,

用紫铜板焊接了一个面上去,偶尔接触不好,要不试试拆苏泊尔的耦合器弹片换上去
可惜这两个底座不通用啊,不然就不用这么费事了

拆开看到苏泊尔的弹片还很亮,结构也类似,大概用得上

这是美的的底座耦合器部分

分离弹片和电线的连接,上面靠左边的弹片就是曾经自己焊接过的

苏泊尔的弹片单薄一些,但是比较亮,

毕竟美的用了5-6年了,这个才一年多

换上断掉的弹片,测量阻值正常,1800W的功率,计算下来

新买的淡蓝色美的壶和老美的壶合照,毕竟是修过的,还是买个新的用吧

还是新款漂亮些哈哈

老中青三代,中间的可以进垃圾桶了,留下一老一小继续服役吧

网友A:
还好,两个都是带小JJ的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两个都是带小JJ的
等牙膏ing

又超出打赏额度了,元首厉害哈哈。
把苏泊尔的底座耦合器弹片还给了老的美的,新买的美的替代了它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超出打赏额度了,元首厉害哈哈。
把苏泊尔的底座耦合器弹片还给了老的美的,新买的美的替代了它的位置 ...

不知道咋回事,今天发的帖才得12M,就提示了
偶发帖问问木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咋回事,今天发的帖才得12M,就提示了
偶发帖问问木版

现在又可以了,是不是24h制啊,跟牙膏一样的限制

网友B:
这种烧水壶,一般都是开关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烧水壶,一般都是开关先坏

谢谢捧场,哈哈,这个比较惨,发热盘先挂了,反正现在对苏泊尔比较失望。
拆零件也是它唯一的贡献啦

网友C:
看着触点怎么不像真货呢

网友D:
发热盘挂了就救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触点怎么不像真货呢

狗东自营的,唉,质量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盘挂了就救不活了

谢谢捧场,哈哈一体的,没法子救咯

网友E:
谢谢分享

让子弹飞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让子弹飞一会。。。

谢谢大佬捧场,哈哈

网友:
家里有个苏泊尔不锈钢色的,还没坏

网友F:
国产电壶底盘质量没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电壶底盘质量没法说

唉,底盘不行,发热盘也不行,气死我了

网友G:
老大不用生气,价格摆在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不用生气,价格摆在那里的

对的,99块钱的货坏了就该扔咯

网友:
又省下几十大洋了

楼主:
又花99买了个新的美的,哈哈,淡蓝色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