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知名电圆锯!

楼主(2019-03-29):
咸鱼看到这个18v电圆锯,电池和良明的差不多,但是需要改造一下才可以用,有没有买过这个锯的朋友?用着怎么样?不到70元包邮,带一个55寸锯片,好像数量挺大!

网友A:
还不错,有吸尘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有吸尘口

对的,接上吸尘器或者套上一个布袋就可以避免灰尘飞扬,卖家说是为美国一品牌代工,压库存的,没有贴标不知道啥品牌,应该比良明那个12v的有力!

网友B:
MAG的,补丁补丁

网友C:
很好的圆锯。干轻活很方便

55寸锯片,跟腾讯长刀有得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圆锯。干轻活很方便

55寸锯片,跟腾讯长刀有得一比

5.5寸,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G的,补丁补丁

有合适的电池配套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合适的电池配套吗?

卖家说良明18v电池可以简单打磨一下插进去!

楼主:
怎么回复我自己了啊

网友D:
有个米家的12V的,有力!

网友E:
我买了一个系列 电池都没有 需要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系列 电池都没有 需要改造

打开机壳,把接触片改一下就可以了,卖家说的,我的还没到,到了拆开给朋友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米家的12V的,有力!

12v的可能不如这个18v的力度大

网友F:
这个是中国工厂为美国沃尔玛代工的,沃尔玛自有的那个工具品牌,能用,我也搞了个,加了块威克士的20V的低电压保护板在里面,然后搞了个大有的座子,现在用大有的20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中国工厂为美国沃尔玛代工的,沃尔玛自有的那个工具品牌,能用,我也搞了个,加了块威克士的20V的低 ...

良明那个18v电池内部有没有低压放电保护?没用过良明工具不了解!再一个这个锯的功率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良明那个18v电池内部有没有低压放电保护?没用过良明工具不了解!再一个这个锯的功率可以吗? ...

我自己加装的保护板限制电流最多2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加装的保护板限制电流最多20a

谢谢!你是说把威克士保护板加在良明电池里面是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是说把威克士保护板加在良明电池里面是吗?

我是把板子加到机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把板子加到机子上的

明白了,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机壳,把接触片改一下就可以了,卖家说的,我的还没到,到了拆开给朋友们看看! ...

和良明电池刚好正负极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