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直流无刷电机,36V,200W

楼主(2019-03-29):
得到2个直流无刷电机,没有驱动,但是可以发电用

皮带轮

不知道用在哪的电机,36V  200W

一个线接头还在

一个线剪掉了

里面还有个转盘,

皮带轮可以拆下来

网友A:
标签写的AC伺服马达?后面那个是光栅,检测转速用的

网友B:
极限和飞腾喷绘机的伺服电机呀,雷赛的

网友C:
配个专用的伺服驱动器可以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个专用的伺服驱动器可以玩起来

刚刚查了下,伺服驱动器价格不便宜,玩不起。

网友:
不错,电机很给力。。。。。

网友D:
然后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有什么用呢?

然后吃灰,或者改发电用。

楼主:
有驱动的话,diy电锯很给力的。微型机床也行

网友:
拆的不够彻底啊是强钕磁的吗?出不想收一只玩玩

网友:
伺服驱动器的价格不秀气

网友:
伺服马达,后面那个是编码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驱动的话,diy电锯很给力的。微型机床也行

电机输出轴安装一个小链轮,自行车安装大链轮,固定好电机驱动板电池,装好链条等,可以做一辆电动车。

网友:
这个能用电动车的控制器驱动吗

网友:
用无刷无霍尔驱动器试试,应该能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输出轴安装一个小链轮,自行车安装大链轮,固定好电机驱动板电池,装好链条等,可以做一辆电动车。 ...

200W的功率也够了,可以装自行车上面,可是我没有这个技术。改装不了。

网友:
不错 还带稳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限和飞腾喷绘机的伺服电机呀,雷赛的

这个也知道,高手

网友(2019-06-20):
好东东。写是交流伺服电机,和一般说的无刷 电机有区别吧。不过我不懂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签写的AC伺服马达?后面那个是光栅,检测转速用的

那是编码器,检测位置的,别误导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