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MB-FS40J电饭煲

楼主(2019-03-29):
电饭煲突然煮糊饭并且不工作了,拆开发现继电器烧了,温控器也坏了,检查其他器件没有发现损坏,换上继电器和温控器,电饭煲恢复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通病了。

网友:
烧得够狠的了。

网友:
确实烧得好惨,恭喜修复

网友A:
估计是继电器触点粘接了,一直加热

网友:
自己会修真好。

网友:
烧得这么厉害,以前帮我同事修过一个电饭煲,也是继电器不行了,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
用了八年半了~

网友:
我家有个一样的,就是锅摔坏了

楼主:
我也没有想到烧得这么狠,好在万能的淘宝买什么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楼主好手艺。。。。

谢谢鼓励!现在修点东西也是一种乐趣。一

网友:
看见一袋土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继电器触点粘接了,一直加热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想不通温控器这边,难道温控器温度高了也会损坏?它为什么不跳开?

楼主:
兄弟看得很仔细,这是2010年买的煲。感觉美的电饭煲的温控器比较容易坏,去年我修过一个美的电饭煲也是坏了温控器。那个煲才用4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想不通温控器这边,难道温控器温度高了也会损坏?它为什么不跳开? ...

这种温控器里面带磁钢的,到一定温度磁钢去磁自动断开,我家刚坏了个奥克斯的,烧断了温度保险丝,我把保险丝直接短接了,反正俩温度保险,分析原因可能是内锅跟加热盘中间有东西没接触好过热烧了

网友:
烧继电器是美的电饭煲的通病了。

网友C:
现场很惨烈,继电器烧坏了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很惨烈,继电器烧坏了是啥情况

有可能是温控器达到温度后无法跳开,一直烧到饭糊、继电器烧毁,然后它由于温度过高也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