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使用多年的fluke289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9-03-29):
       fluke289万用表在开机时不小心电池仓松动了下,重新装好电池后就不能开机了,经测量u13CPUm430供电电压3v正常,整机消耗电流9ma左右,按开机键430启动脚有下拉动作,电流无变化,u20电源模块无启动电压,强制短接u20电源模块启动脚,电容C79电压为3v,电容C80电压为1.8v,调换晶振y1,依然不能开机。
       初次发贴,希望坛中大神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是u13损坏,能否提供固件。
图片

网友:
高级货,我的87屏淡了也不能用了

网友:
高级货。。。。估计要刷鸡了。。。。

网友:
不能返厂吗?还会有这样的死法也是稀奇了

网友:
试试给板上电池放放电,无看门狗就得刷机了,论终身质保的重要性

网友:
这样都能出问题?还想搞一块这样的高端货呢。

网友:
建议:返厂维修,以免问题扩大。

网友:
终生保修怕什么

网友:
MSP430容易丢固件,最好把复位脚与TOOL脚短接到VCC

网友A(2019-08-30):
我原来也有个FLUKE 289,开机需要8秒表,还特别费电,就处理了,最喜欢的就是FLUKE115C、117C

网友B:
真的取吧主说的,除了187,其它什么  15  17  87  287  289,,,,通通垃圾,要么用料不行,要么故障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取吧主说的,除了187,其它什么  15  17  87  287  289,,,,通通垃圾,要么用料不行,要么故障率高 ...

还好折腾到187就没在继续折腾了不过感觉87也蛮好用的,手上一块87,一块87V: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取吧主说的,除了187,其它什么  15  17  87  287  289,,,,通通垃圾,要么用料不行,要么故障率高 ...

189不入你法眼吗?

网友:
卧槽。。。我也本来想的以后买块289呢。。。。。。。。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这表可以终生保修的,不要折腾了,再折腾下去,售后就拒保了

网友(2020-08-05):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处理

网友(2021-01-18):
今年公司又到换表年了,我在想是不是让公司也重弄个试试,我个还是喜欢日置DT4282点

网友(2022-06-14):
富贵的表99很好!

网友:
不可能这么容易坏,有损福绿黑声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也有个FLUKE 289,开机需要8秒表,还特别费电,就处理了,最喜欢的就是FLUKE115C、117C ...

我有一个115C送的,117C买的,本打算买个289C,无奈银子不够了,且比较笨重,耗电量大可以改锂电,启动8S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