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徒手拆个拆个LED驱动电源

楼主(2019-03-29):
     一早来到'办公室,没什么事闲的,(白干的故事昨晚加班读完了) 就想着清理下柜桶。这不,在最底一个的最里面的角落的底部,翻出来这么个驱动。
     手感很好,闲着也是闲着,左摸右看,嘿,没有一个螺丝(正好也没工具在这),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拆了吧。

看看,各种认证,印着14.7w,下面又有水笔写着10w,差这么远?

两边有ACDC的胶套 是活动的,往上拔就出来了

然后顶着胶套下面的几个螺丝柱,底盖就下来了

输入输出采用端子座,首先看到输出电容,因为够大,一查品牌,叫绿宝石……之前光知道红宝石。

变压器贴纸挡住了,芯片有散热片也挡了丝印就不知道型号,应该有大神看外围能猜到吧

就这么多了,这个电压也不知道能用来干嘛,还是装好放回去吧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LED驱动电源。特别是那个高频变压器。似乎是个隔离电源。

网友B:
传说中的手撕电源?电源做工不错,变压器造型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C:
是隔离的,还带安规电容,不像是几块钱的地摊货。

网友D:
一个螺丝没有,让楼主徒手得逞了
电源好像不错呢
子弹好像还在飞,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LED驱动电源。特别是那个高频变压器。似乎是个隔离电源。 ...

不好意思收了你的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手撕电源?电源做工不错,变压器造型还是第一次见。

纯手撕 也是因为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隔离的,还带安规电容,不像是几块钱的地摊货。

确实不错,胶壳的手感非常好,整个拿手上也是有点沉甸甸的感觉,所有胶边都严丝密合,一点毛刺刮手都没有.看那么多认证象是出口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螺丝没有,让楼主徒手得逞了
电源好像不错呢
子弹好像还在飞,哎。。。 ...

来了就好,再让子弹飞一会...

网友(2020-02-14):
我也有这毛病,看见废弃的电子产品都要想法拆开来研究一番感觉有价值的原件拆下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