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垃圾的谷歌浏览器啊,不会后台预先自动载入页面

楼主(2019-03-29):
同时打开几个页面的情况下,不会后台预先自动载入页面,必须等你切换到某个页面了,某个页面才开始载入,这种垃圾设计啊,现在公司的电脑是垃圾的xp,家里的win10系统貌似也是如此,网上没有找到类似的解决办法唉

各位兄弟姐妹来指导一下哈  嗯嗯 谷歌浏览器暂时离不了,必须用谷歌的哦

也许是我的电脑太垃圾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一直用chrome

网友A:
电脑内存太低的原因??
我碰到过开大量页面内存占用过大后自动释放某些页面的加载,部分页面切换时需要重新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内存太低的原因??
我碰到过开大量页面内存占用过大后自动释放某些页面的加载,部分页面切换时需要重新加 ...

也许是的  我这个电脑毕竟是垃圾的很哦

网友:
平常用没啥,万一需要抢个票、抢个预约号啥的,用谷歌就不行了,可能我不太会用吧~

网友:
谷歌强项是各种插件,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大胸弟,Chrome浏览器你若是看不惯,那么久没有再牛逼的了,  或者试试Firefo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胸弟,Chrome浏览器你若是看不惯,那么久没有再牛逼的了,  或者试试Firefox, ...

嘻嘻  不是看不惯 是我的垃圾电脑搞的  办公室的电脑是垃圾极品,连山寨鼠标都是我垃圾堆里面捡来水洗的,包括主板电源统统的让我洗洁精清洗后烘干用到了现在,除了硬盘显示器没有水洗,其他的统统的水洗了

网友C:
要是全部都预先加载了  估计你会被卡到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全部都预先加载了  估计你会被卡到哭

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