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吧友看看这是啥电容?T3.15A 250V CQ MST

楼主(2019-03-29):
如题

网友A:
这个是保险,熔断电流3.15A

网友:
里面是个保险吧

网友B:
一个已经短路的电容

网友C:
这是保险丝,3.1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已经短路的电容

人奸,你确认是内部短路的电容?我怀疑已经开路了。。。。。。。

网友:
确实有点像电容,一看参数就知道是个保险丝

网友:
好像是已经坏了的保险丝

网友:
确认是保险,可不是电容

网友:
以前摩托罗拉的手机充电器都采用这类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保险,熔断电流3.15A

啥牌子的保险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保险丝,3.15A的。。。。。。

我还以为是个电容,十年左右的笔记本电源!烧了保险丝!好不好买啊这个保险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个电容,十年左右的笔记本电源!烧了保险丝!好不好买啊这个保险丝 ...

淘宝上一抓一大把。3.15A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一抓一大把。3.15A的就行了。

是不是电源短路了才烧保险丝呀!高压短的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源短路了才烧保险丝呀!高压短的保险丝!

大部分是这样引起的,也有保险烧了未见其它故障的。

网友:
这是保险,还有圆形的,电源里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已经短路的电容

一个曾短路过后自愈的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