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讨论一下SM2256K的开卡NO INFO 问题

楼主(2019-03-29):
开的卡多了发现2256K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经常提示no info page 或者info not exist,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开不了,是要换台电脑或者放置几天就又能开了,有时候上一分钟开的好好的,下一分钟换个名字就又出现no info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现象,搞的人很头疼。上次因为手头多了几个三星的片子,刚好手头有个同样闪存的64G的盘,于是想扩容到240,那叫一个痛苦,一颗开成功,两颗开成功,四颗失败,退回到2颗接着失败,退回到1颗又失败,换了电脑继续两颗成功,四颗失败,反正大部分情况一颗两颗都搞成功了,四颗还没成功过,片子换来换去换了几个位置,失败的情况都是NO info page.不知道2256为何如此操蛋......

网友:
没有对4颗的做CE跳线吧

网友A:
CE跳线没搞好,或者板的电阻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跳线没搞好,或者板的电阻没上

不是跳线问题,线都跳好了,CE都识别正常,看来你是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说了有时候能开有时候就不能开了,同样的板子没做任何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跳线没搞好,或者板的电阻没上

以前在论坛看见有人说过,当时还不信,后来自己遇见多了才真发现是原来换台电脑就能开了,原因真不明,当然仅仅针对NO info page这种报错,换电脑或者放几天就有惊喜。

楼主:
也有大神说NO Info page要上清空架清空,反正我是发现放几天有可能就能开出来了,我手头几个盘都是这样,买回来开报错NO info page,怎么开都是这样,放在那边都放弃了,结果偶尔插上电脑一开顺利就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大神说NO Info page要上清空架清空,反正我是发现放几天有可能就能开出来了,我手头几个盘都是这样,买 ...

今天正发帖求助呢。原来是介个样子... 看来我也要把我的2256k板子放一边凉快几天再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我以前就发生过,供电不足,8片能开,16片就开不了!上台式机就能正常开了,我当时是2246,2256的开卡工具太贵了,而且好多颗粒都不能开!

网友(2020-05-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无解

网友(2022-10-08):
引用 网友B:
无解..............

为啥没解 又不是不能开

网友:
尝试Pretest选Dont Reference Original Bad以及不要勾选Speed Up Pretest和Quick Erase

网友:
总之就是设置问题了,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