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投光灯拆了看看

楼主(2019-03-29):
一直想拆了看看的,一直也就懒得动!上午工地走走,见到这个,玻璃坏了,接触不好不亮还漏电,让工人给丢一边了!直接工地拆了看看,功率好像400瓦!顺便拆电源测量,输出220伏直流!
准备装回放仓库照明,亮一半就可以!

网友A:
从这驱动来看怎么也不像是400瓦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这驱动来看怎么也不像是400瓦的灯

功率最大能有个30W算不错了,双电源的好处,万一有一个输出故障,另一个能应急,只是亮度暗一些。

网友B:
前一阵给本地哥们改的那100多W的就是这玩意,改完电容降压,达到25W左右够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一阵给本地哥们改的那100多W的就是这玩意,改完电容降压,达到25W左右够亮了 ...

这种的亮度一般

网友D:
中国产品的质量。。。。这种质量的就不应该上市场。   但是话说回来,你不生产这样的,别人也会生产。  需要整体的素质提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驱动来看怎么也不像是400瓦的灯

很正常的虚标,这是国之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阵给本地哥们改的那100多W的就是这玩意,改完电容降压,达到25W左右够亮了 ...

我是打算装仓库亮一半这样,应该也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亮度一般

还可以吧,家用的话算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不错

还可以吧,还算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国产品的质量。。。。这种质量的就不应该上市场。   但是话说回来,你不生产这样的,别人也会生产。  需 ...

比这个还山寨的更是有一大堆,现在是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都有可能是裁跟头

网友B:
是,但是光是一个面,不是一个点,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装仓库亮一半这样,应该也是可以了!

完全可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但是光是一个面,不是一个点,很好

我见过这种的最次的竟然为了亮把色温都做成了7000到8000k左右,都发蓝了,把人看的眼睛难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这种的最次的竟然为了亮把色温都做成了7000到8000k左右,都发蓝了,把人看的眼睛难受 ...

天蓝蓝,海蓝蓝,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蓝蓝,海蓝蓝,哈哈哈

不全,还有夜蓝蓝

网友:
0.1瓦一个数下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全,还有夜蓝蓝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装完效果,亮一半,很可以,够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