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菱智Q7行车电脑主板烧了一个零件,大家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9-03-29):
菱智Q7行车电脑主板烧了一个零件,大家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零件,具体型号

网友A:
ZB1可能是压敏电阻或放电管之类的峰压保护元件。

网友B:
虽然我也不太懂,但是这东西一般不会自己坏它一坏和它连接的上下游元器件也会受牵连。所以看楼主这意思是想直接换个原件就修好,估计够呛。还是找个高人看看吧。看引脚电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已经爆了。没色环这阻值不好确定,要实在想修就两个方法1找图纸 2 找个一样的车拆开看看。

网友:
直接换总成吧  行车电脑 要命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ZB1可能是压敏电阻或放电管之类的峰压保护元件。

估计是的,应该是电瓶接触不好导致电压升高于14V烧毁,应该是14d471k 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不太懂,但是这东西一般不会自己坏它一坏和它连接的上下游元器件也会受牵连。所以看楼主这意思是想 ...

估计是的,应该是电瓶接触不好导致电压升高于14V烧毁,应该是14d471k 压敏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的,应该是电瓶接触不好导致电压升高于14V烧毁,应该是14d471k 压敏电阻 ...

471K是470V,不可能的,看边上电容,这个一般是20V-30V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1K是470V,不可能的,看边上电容,这个一般是20V-30V压敏电阻

是14V吧,不是47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1K是470V,不可能的,看边上电容,这个一般是20V-30V压敏电阻

是的,我搞错参数了

网友:
如何解决的?

楼主:
清干净不装,目前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