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刚买的公牛插排顺便改下指示灯降低功耗

楼主(2019-03-29):
刚买的一个公牛无线的插排,收到后用功率计看了一下指示灯最高时有0.34W,低的时候0.316W。看了下LED限流电阻200K,找了一个1M的电阻 一个1N4007 一个高亮LED,替换下原来的指示灯,改完后用功率插座试了下为0,为0是不可能的,不管功率插座准确度如何,但是改完后功耗至少下降0.3W;就是原来的灯是方形改上去的是圆的,边上的缝隙打了点胶。

网友:
好办法省电绿色环保

网友A:
楼主没看你空滤器的使用说明书吗?低于0.3W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换高亮灯珠+大电阻,电流可以小到几百微安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看你空滤器的使用说明书吗?低于0.3W是测不出来的,

上面已经说了不管功率插座准不准,但是改前改后有明显的差值,就是从元件数值上计算也可以看出能降低功耗

网友:
高亮的就是省电

网友:
谢谢分享。。。这功率计可能对半波没有优化处理。。。

网友:
独立开关带LED的更费电

网友B:
忽略奶泡内阻,仅就电阻来合计,只有0.0484W
如果还用LED,这种半波效率太低,不如把二极管反并在LED上,然后串电阻,那样效率高很多

网友:
强迫症患者,然并卵

网友:
加个二极管,对指示灯改善较大。

网友:
我用智能电表测都显示不出功率来,应在1W以下。

网友:
现在公牛里面也用铜带了,以前不都是铜条导线剥皮

网友C:
省电0.3W。
1000/0.3=3333个小时,省电1度。
接线板每天使用10小时,则333天,省电1度。
按照1度电0.49元算。1年能省出5毛多钱。
一个高亮LED,一个1N4007和一个1M的电阻,算上热缩管和打的胶,总成本也远不足5毛。
这个改造,1年能回本。
这个接线板的铜条厚度看不清,但是至少挺粗,看起来算是用的住的东西。使用2~3年,没啥问题。
如果不考虑工时费的话,这个改造还是划算的。
考虑工时费的话,显著亏损。但是在这个改造中享受到的乐趣,可不是简单能够衡量的。开心做手工,乐趣比花几十元看场电影并不差呢!

P.S.在最初的图看,电源线进接线板的位置,没有用压线条压住。在最后一张图看,护套没有被咬在接线板的线孔里。建议拆开重新装一下。更安全,更耐用。

网友:
建议改为电容限流,零线接奶泡一脚,火线铜排贴塑料膜再贴铝箔(等效电容)接奶泡另一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电0.3W。
1000/0.3=3333个小时,省电1度。
接线板每天使用10小时,则333天,省电1度。

你还挺会精打细算的,其实买来也就随便用功率插座试了一下,改着玩玩而已,主要看见要被替换的旧插排LED灯处有点发黄,好像是发热造成的,这才是测试更换的原因,电视机 空调等待机比这费电多了,电阻与1N4007拆机的高亮LED好像1毛

电源进线有压线板,这根线只是测试一下,实际使用另外一根线放到车库使用的。,

网友:
这插座设计的还不错,铜条的还少见,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忽略奶泡内阻,仅就电阻来合计,只有0.0484W
如果还用LED,这种半波效率太低,不如把二极管反并在LED上,然 ...

串联二极管时只有半周导通有电流,另半周无电流。
并联在LED上时,正负半周均有电流,怎么就效率高了。。。

网友:
为绿色贡献了5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联二极管时只有半周导通有电流,另半周无电流。
并联在LED上时,正负半周均有电流,怎么就效率高了。。 ...

半波是0.45U,已经是0.45了,还再串老么大的个电阻上去,降低电流同时也降低了光效。
明明LED自己就是个二,人家那么多插板都就是一个电阻一个LED就得,也用了好一阵呢,这样串个二有啥改进之处,实在看不出来,如果是出于保护LED,防止反向承受过高电压,那反向并联个二极管,什么也不用改,如果仅仅为了降低功耗,直接加大电阻就行,整这么多二,是不是有点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