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的意外发现

楼主(2019-03-29):
大家看实物图,找不同,相信你一定会惊讶

网友A:
正反贴本来就可以的啊

网友B:
双数ce的正反贴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数ce的正反贴都可以啊。。

原来这样的啊

网友:
原来是正反贴

网友:
正常,闪存引脚是中心对称的,之前论坛里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从山里来的?

网友C:
长知识了,是不是只适用于双数CE啊

网友:
这玩意没有方向性一说,随便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贴本来就可以的啊

好吧,但还是第一脚对上吧,强迫症

网友:
正反贴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知识了,是不是只适用于双数CE啊

不一定,如果严格按照闪存标准设计就是中心对称的,但是某些二五仔颗粒特别是最新1ce 3d的都是单边货。。。或许是减少成本吧。。。。

网友:
这个没什么,只要不是单CE,就不分反正,自动反转的,呵呵

网友(2020-02-15):
这么老的贴,谁又翻出来了?那
上张图,一目了然。

网友:
1ce的不行~

网友(2023-10-13):
BGA132的存储颗粒是可以焊接到BGA152的PCB上

网友:
两个都是 8x8 主控?
还以为一个 8x8 一个9x9

网友:
我试过两种芯片, Intel的4ce的正反贴都可以, 镁光的4ce的只能正贴反贴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