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的无刷钻之路,纪念入坑一年(多图、信息量大)

楼主(2019-03-29):
不知不觉一年了,玩电动工具的过程也是出出进进,有必要整理纪念一下了,以后也好帮自己回忆。电钻我以中型钻为主,已经构思好了一个简易的"电钻部分性能测试"结构,不日动手,可以给手里的货们打打分,我这些机好多都是性价比高的,挺适合刚入门无刷者参考。因为玩3D打印机DIY,又玩电动工具,误打误撞的就开始做电池转接座,不知不觉做了几十款了,因此我每个平台必须都要有机器和电池做测试,二手、有刷没意思,所以会选一些便宜的无刷做测试机,不想做广告,所以起初发帖没有提,好多朋友评论平台太乱,还是解释一下吧。之所以说是抚摸党,是因为我不干活。
正文:
开始玩精密电动螺丝刀,无耐产品少坑小,从杂牌到wowstick再到es121之后百无聊赖(E3寄回去刷固件还没回来),当时只有一把电钻是戈麦斯,后来就开始折腾钻,经过虾牌、老A、雷铭、尼奥动力、德力西等等各种公模三线以下产品,有将近10款电钻吧,然后开始折腾升级拼装,换个万宝至电机、换个德丰开关、换个威克士驱动、换个捷克博斯夹头,淘个原装壳、齿轮箱,折腾的没劲了,正式步入抚摸党,开始入国产一线,也就是大有和威克士,起初入手的是wx128、大有5262、5230,这些入门12v有刷都已经出了,只能找到5230到货的图了,当时钻已经玩不少了(应该不少人没有买过十款以上的电钻),伴随着使用,渐渐发现电钻带冲击用处不大,于是入手了第一台电锤wx390,当时不知道这是个坑货,对有刷无刷认知也不深,当时对"虾牌一样用"的论点已经不认可了,因为我几台大有威克士了,但对“有刷一样用”的论调还是有点认可的,因为当时没玩过无刷,直到。。。未完待续,先整理照片吧,照片不全,顺序也不对,有的新机还在路上,慢慢编辑。。。目前关注松下、麦太保、泛音、费斯托,喜利得钻多有刷pass了。

有刷 大有5230

有刷 威克士wx166、威克士wx390

有刷 卡胜ku270

无刷 得锐冲击钻

无刷 大有5401

无刷 威克士wx373

无刷 威克士wx292

无刷 博世gds18v-300abr

有刷 威克士wx254

无刷 考伯特kiw 1524a

无刷 百得bl186n
无刷 威克士wu388

无刷 大有5282
无刷 大有2903

无刷 大有4721
灯 大有5521

有刷 威克士wg629

无刷 米沃奇2504
无刷 牧田df032
有刷 米沃奇2462
有刷 牧田df012

无刷 里奇r86116
无刷 里奇r86036

无刷 良明p251
无刷 良明p252

有刷 威克士wx292
有刷 威克士wx120

无刷 锐奇7212

无刷 牧田484

有刷 博世gsb120

无刷 博世gop12v-28
无刷 博世gsr12v-30
有刷 得伟dcf680
灯 博世gli120

有刷 东成dcjz14-10

有刷 东成dcsj-10

有刷 博世go

有刷 大有5612

无刷 考伯特kdd1424a

无刷 得伟796
无刷 米沃奇2801

有刷 博世gas18v-1

灯 威克士wx026

补充内容 (2019-4-4 13:00):
不让编辑了。。。

网友A:
东西不少,可惜走错路,同一品牌收一系列多好,这样乱好难管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少,可惜走错路,同一品牌收一系列多好,这样乱好难管理的。

择日再开一贴,我和我的电池转接座,其实很多平台电池和充电器都是自己做的,内阻仪、容量测试、点焊机常用东西。。。都有的,玩工具不得不玩电池。

网友:
好东西真不少,我现在大有5230是主力,没有18V的钻

东成12V电磨也有用用也行!

网友B:
到现在都没有入18V的钻,有刷无刷也没那么纠结了,用坏了修就是,但我的使用频率已经三四年了完好!

网友C:
楼主的工具是玩的,不是用的

网友:
这是病,得治。

网友:
楼主的胃口真好,什么都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都没有入18V的钻,有刷无刷也没那么纠结了,用坏了修就是,但我的使用频率已经三四年了完好! ...

真正干活用的,会没那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工具是玩的,不是用的

你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择日再开一贴,我和我的电池转接座,其实很多平台电池和充电器都是自己做的,内阻仪、容量测试、点焊 ...

你应该还没真正开始玩电池,真正玩电池的人,不会各品牌电池乱插转接头的。

对电池玩得越久,敬畏的心越严重。比如你上面的大有考伯特,各种完善保护,你转接其它后啥都没了。

网友D:
洋二喜利得花了几K进去, 现在有点退烧了 , 看的多, 下手的少了.

网友:
支持
可惜太杂了
而且重复多了 就没有意思了
可以考虑 电钻  扳手  起子机  中性扳手  马刀锯  角磨  曲线锯 带锯   砂带机  砂轮机  等等

网友:
东西倒是挺多,花的钱不多,我一堆得伟,牧田,松下,米沃奇,喜利得,花的太多,

网友E:
有刷 大有5230
有刷 威克士wx166、威克士wx390
有刷 卡胜ku270
无刷 得锐冲击钻
无刷 大有5401
无刷 威克士wx373
无刷 威克士wx292
无刷 博世gds18v-300abr
有刷 威克士wx254
无刷 考伯特kiw 1524a
无刷 百得bl186n
无刷 威克士wu388
无刷 大有5282
无刷 大有2903
无刷 大有4721
灯 大有5521
有刷 威克士wg629
无刷 米沃奇2504
无刷 牧田df032
有刷 米沃奇2462
有刷 牧田df012
无刷 里奇r86116
无刷 里奇r86036
无刷 良明p251
无刷 良明p252
有刷 威克士wx292
有刷 威克士wx120
无刷 锐奇7212
无刷 牧田484
有刷 博世gsb120
无刷 博世gop12v-28
无刷 博世gsr12v-30
有刷 得伟dcf680
灯 博世gli120
有刷 东成dcjz14-10
有刷 东成dcsj-10
有刷 博世go
有刷 大有5612
无刷 考伯特kdd1424a
无刷 得伟796
无刷 米沃奇2801
有刷 博世gas18v-1
灯 威克士wx026

这都够开个小型展览会了!大致看了看,感觉购买工具的思路有点乱,见啥买啥,缺少重点,缺少突出的品牌与方向!高中低端通吃,各品牌通吃啊!晒图中不乏精品,但不算多,很大比例是低端的重复性投资。买就买了,玩玩就出了吧,虽然一个品牌的工具,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念想,才导致自己一通乱买,但实在是犯不着搞一大堆低端重复性工具!

电动工具的抚摸党、工具控,建议两条路选一条:
1、真不差钱,因为任何大品牌工具的产品线里,都有精品,也都有普通货色,所以,什么最好,买什么,比如说,电锤我就买喜利得的,得伟273之类的,12v电钻我就要米沃奇2504,18v钻就要得伟996、冲击起子机就要松下75A7、或者牧田171。3.6-7.2v起子机,松下7410、7421、7521等
2、伪土豪一枚,差不多就行了,18v选一个品牌,12v选一个品牌,两条腿走路……好多人都是这么干的,包括我(12v博世+18v博世+20v部分威克士和大有,电动螺丝刀20多把,都是市面主流高端货,松下、博世、米沃奇、得伟、minidso、牧田、日立全都有,算是特例)
例如,18v得伟+12v博世、14.4-18v松下+12v牧田、20v喜利得+12v米沃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刷 大有5230
有刷 威克士wx166、威克士wx390
有刷 卡胜ku270

其实牧田18系列就足够了!还可以玩牧田款!

网友:
这是个玩家,所以大家就不要说什么不统一,不规范,玩电池什么的。楼主不差银子。

网友:
我也一堆工具,比楼主少,有些情况想说,

每个品牌的都是钻和冲击批最便宜,最容易打折,所以大家见到的最多, 其他工具就基本不打折,贵,
马刀,角磨机,曲线锯,万用宝这些工具都不打折,价格黑贵,一般都不忍心买,

所以抚摸党收集一个品牌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其他工具太贵了,没意义,抚摸党都啥打折买啥,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工具品牌和厂家的关系, 百德和德伟是一个公司的2个牌子,良明和里奇是一个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还没真正开始玩电池,真正玩电池的人,不会各品牌电池乱插转接头的。

对电池玩得越久,敬畏的心越 ...

我是做转接的,,,在此我就不做广告了。转接是没有原电好,但我的转接全部都有低压过放保护的,5颗和6颗电芯的互转,是直接增加保护板的,你可能看到过大有考伯特直接转的,那不是我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洋二喜利得花了几K进去, 现在有点退烧了 , 看的多, 下手的少了.

我不碰二手,全新机我都要入几台挑一台最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