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欧司朗H11 55W;原厂大灯灯泡拆解,给想改氙气的参考下插头~~

楼主(2019-03-29):
雪莱特H11 36W LED 坏一个,有时点不亮。就开始搞氙气了。
买的澳兹姆安定发现麻烦了。。。插头不能与大灯原插座通用。。。为毛国产货完美支持有那么难??? 不应该啊!!!

要来一颗一样的灯泡,我拆下的尽量保留

号码稍微不同

55W是灯丝

点焊,还是非常结实的

此处省略。。。。n个字。。。。。。。。。。。。。。。。。。。。。。。。。。。。。。。。。。。。。。。。。。。。。。。。。。。。。。。。。。。。。。。。。。。。。。。。。。。。。。。。。。。

打磨10多分钟后,

撬开了

灯线很结实的

看看,有打火的痕迹。

黑黑的

金属内有牙,咬住内部。

卡住设计的也很结实。

获得灯泡

我擦我擦我擦   太脆了,早知打磨好了。。。。。。。。。

碎了

就想要这个插头

省略n个字。。。。。。。。。。。。。。。

AB胶粘一下,焊接线。  是想要这个结果。  焊点处怎么绝缘还没想好。。用704吗?  胶带缠绕吗???

比较。

所以,这个插头叫什么???暂时不知,不知哪能买到成品。。。。

完成。

网友:
现在灯泡厂这么会赚钱,还留这么大接口座在上面!

网友A:
没看懂你要这个干什么?这个接口买安定器就应该看好描述。

网友B:
对插的接插件上有木有标记,顺那边找

网友C:
车用接插件用AMP的多,去找找看

网友:
这个部件是高温的,不能用锡焊,锡高温下容易脆掉

网友D:
找个12Ⅴ60W以上电源试30分钟后,手摸,你觉得可以就装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要这个干什么?这个接口买安定器就应该看好描述。

这是要把灯泡拆了,用灯泡的接口从大灯端接出电来。
一看就是没搞过氙气灯。安定就那一种接口,不能插进大灯的12V供电口。
瞧一下我上一帖是改装氙气大灯的帖子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插的接插件上有木有标记,顺那边找

找什么?
对插的插针距离不一样,导致没法配套使用。
插头是有防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12Ⅴ60W以上电源试30分钟后,手摸,你觉得可以就装车。

熱心會員  我的氙气搞完了。就是想拆个灯瞧瞧,验证下想法。  拆灯泡用灯座改在氙气安定上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接插件用AMP的多,去找找看

熱心會員  几块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