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黑胶体量产显示30400 FLASH型号未知 求指教!

楼主(2019-03-29):
用安国ALCOR_U2_MP_v19.01.24.00量产显示  30400 FLASH型号未知
下面是用芯片精灵 读出的资料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USB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1234

设备供应商: Alcor Micro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Device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7.76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C [F500] - F/W AF01
闪存识别码:  980090827257 - Toshiba(东芝) - 1CE/双通道 [SLC]

网友A:
https://www.usbdev.ru/files/alcor/alcormpmd/  一个一个的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usbdev.ru/files/alcor/alcormpmd/  一个一个的试一试

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B:
试试安国Fc Mptool或者QCTOOL

网友C:
用14.08.06版的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安国Fc Mptool或者QCTOOL

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4.08.06版的工具试试

试过了还是不行  谢谢

网友:
上面的兄弟思路是对的,是要黑片工具.PID = 1234就是黑片工具搞得.正常是PID = 6387.
现在安国的黑片工具叫Alcor AAMP.在量产吧游客能下的版本是Alcor AAMP 16.06.17 AA_060700
试试吧,不行就扔了吧.因为更新版本的工具要钱买.还不如买个新U盘.

网友D(2023-02-03):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谢谢

兄弟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

ALCOR_U2_MP_v17.10.30.00 可以开卡

网友:
注意细节9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