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改造康铭led小灯 电池改锂电作为工作灯维修灯用

楼主(2019-03-29):
然后  莫有点亮图 为啥 电池没电 我晕 下班后回家还得改造一个这种插口的充电线 没有锂电充点小板子 回去修修充手电的坏充电器吧 改一个充好电在上点亮图吧

网友A:
我昨天改了个比你这大的锂电,这种小灯偶尔也需要用,相当于70年代家里备用蜡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改了个比你这大的锂电,这种小灯偶尔也需要用,相当于70年代家里备用蜡烛一样 ...

我的库存不是太厚就是太宽 只能用这个了 反正不一直用 焊接个东西什么的用下

网友B:
咱这壳子还能再脏点不?楼主怎么滴也要把壳子搞干净些看得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这壳子还能再脏点不?楼主怎么滴也要把壳子搞干净些看得舒服

搞了 忘记拍照了。。。灯都没点亮 电池没电 哭晕在厕所

网友C:
是该擦干净再操作  这样看着舒服

网友A:
我这个非常好改,空间大,里面放了7颗1865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非常好改,空间大,里面放了7颗18650电池

下图大的这款不错,两轴旋转式。上图这款小的应该是五号电池,手头合适的锂电芯难找。

网友D:
这成色,真是参加完伊拉克战争回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成色,真是参加完伊拉克战争回来的吗?

哈哈哈 挖煤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该擦干净再操作  这样看着舒服

刷干净了没上图 现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非常好改,空间大,里面放了7颗18650电池

我这个四节aaa 不行 刚冲了下 电池不行了 12v都激活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