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无聊时刻,拆开两块硬盘看看。

楼主(2019-03-29):
原本是想着移花接木,用320g的硬盘线路板读一下250g硬盘数据,没有想到不配套,算是白拆了。

网友:
飞线试一试

网友:
同一系列的才能代换。

网友A:
即使是同型号的盘,把板直接换过去开机,都不能识别,再换回来2块盘都不能用的路过。

楼主:
这个难,我还是找找同意品牌时代容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同型号的盘,把板直接换过去开机,都不能识别,再换回来2块盘都不能用的路过。 ...

我去这么悲催啊,我的组装上,好的还可以,坏的还不行。

网友:
我就喜欢里面的强磁,别的不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难,我还是找找同意品牌时代容量的吧。

数据触点的定义是否一致呢?如果一致,把电机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