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C68U只有5G信号,刷机也不行

楼主(2019-03-29):
家里的华硕路由器只有5G信号 2.4G的信号偶尔会有 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的 刷机也不行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管理里没有打开?或是天线断了?

网友B:
刷回官方固件试试,还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里没有打开?或是天线断了?

管理里面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回官方固件试试,还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硬件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记得好像有放大器损坏的案例。

网友:
恭喜,4366挂了

网友:
我的网件R5400的5G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