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补拆机图两个星际蜗牛的电源 大佬们给个意见哪个稍好

楼主(2019-03-29):
手里有这两个电源,大佬们可以给个意见吗?

网友A:
拆机吧,不拆机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机吧,不拆机怎么看?

同意 对于我们这些不懂型号牌子不玩电脑电源的 只能通过拆机图来判断了 看用料做工比意淫强多了

网友C:
都是杂牌子,没啥区别,随便用

PS:zumax的感觉做工略好些

网友:
台达400w金牌
只是不改电源风扇的话噪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吧,不拆机怎么看?

已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 对于我们这些不懂型号牌子不玩电脑电源的 只能通过拆机图来判断了 看用料做工比意淫强多了 ...

已拆机,手机发帖不方便

网友A:
这电源不错的,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杂牌子,没啥区别,随便用

已拆机,zumax贴片,荣盛达老式4二极管桥式整流?我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不错的,放心使用。

哪个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拆机,手机发帖不方便

个人意见 感觉第一个好 第二个连emi都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 感觉第一个好 第二个连emi都没得

谢谢

楼主:
所以呢?还有大神给看看吗?

网友D:
zumax好,双面板,带pfc,成本高好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zumax好,双面板,带pfc,成本高好多。

你再仔细看看那个电源,那个小E19磁芯能是PFC电感?是辅助源变压器吧~只有台达用了PFC,是两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再仔细看看那个电源,那个小E19磁芯能是PFC电感?是辅助源变压器吧~只有台达用了PFC,是两级的。 ...

买了个蜗牛刚好配的也是这款电源,拆开看了看,,在你的图片上做了个框图。大致电路可参考这个(此图无待机电路)。请大神拍砖

网友:
变压器印字E33的好,正激+主动PFC,另外一个是偷工减料的半桥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蜗牛刚好配的也是这款电源,拆开看了看,,在你的图片上做了个框图。大致电路可参考这个(此图无待 ...

哦哦 没注意看散热片下面还暗藏乾坤啊~~哈哈  那蜗牛里面其实用料还是很足的啊~包括机箱都是蛮重的,钣金料也很厚。

网友:
明显右边的好一些,鉴定完毕

网友:
我买的是第二个,银狐230W的虚标电源,最后自己在闲鱼买了个二手的全汉180W的,拆开和最后一个一样的,不过噪音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