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改造超薄tf位sim卡贴

楼主(2019-03-29):
去年坛友发了几种sim卡贴的测评就入手了一种。
但是该感觉厚度还是超标,不好带套。
今天没事就实验搞一下。
首先找张废卡实验,背面用打火机烤两秒钟拆出来sim芯片。
然后六个触点上锡,再用漆包线延长出来。
拆除卡贴的金属罩。
按照方向焊接两者。
测试后一切正常,卡托插入退出都正常。

网友:
原来这玩意是这么用的 头回见

网友:
会玩会玩,我还在用14年的机器呢,单卡槽+TF卡。电池可拆,美滋滋的

网友:
这个好像有卖的,几块一个

网友A:
这样sim卡不就不能用到其他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sim卡不就不能用到其他机上了

这种三选二的都可以用吧

网友:
魅族手机,O(∩_∩)O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支持一下。

欢迎交流欢迎交流

网友C:
那个延长线那里买的,求店铺名字和链接,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延长线那里买的,求店铺名字和链接,谢

【都晨雅黑卡貼 Nano卡延長線手机改卡贴SIM外置手机TF卡二合一卡贴】https://m.tb.cn/h.ea3XZnI?sm=aa4ead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4I9RbzkFhsY¥后到

网友D:
直接装3卡不就行了,还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装3卡不就行了,还多此一举。

这话说得,能装三卡谁还费事,新手机不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