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钻扭力调节坏了 怎么修

楼主(2019-03-29):
本来是好的 后来手贱拆开齿轮箱  感觉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装上去了 扭力调节可以调 但是没有效果了 都是在打孔的那个扭力 这个怎么修请问各位有遇到过吗
我刚刚在想会不会是有一个东西在就齿轮箱最里面靠近夹头那侧有个不是齿轮的东西装返了?

网友:
不懂帮顶。我用东城的,打孔档没有扭力调节,需要调到最大扭力。楼主是说没有扭力了,一打孔就打滑是吗。

网友:
下次这样,多买几把同样的,拆一个不会装,再拆第二个,如果还装不回,再拆第三个,直到装回为止。

网友:
如果只有一把,就拆开反复琢磨。肯定能成,耗时间,耗精力。

也可以拍图,让坛友指点。没有图,说不清的。

我自己是反复拆装,再加想象弄好的。

网友:
卡位没装好吧,以前也碰到过这类情况,拆开重新找卡位

楼主:
搞定了 原来是一个小零件装反了 一边是平的 一边是凸的 然后凸的那边是用来顶起扭力结构上那个凹凸不平和很多小圆珠作用的环的。我装的是平的那一边。就一直都是电钻模式 没有打滑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拆的时间录视频,遇到难题查看视频就可以解决,以前我也是这么干的,特别没拆过的机器

网友:
无图、无图!!!!!!!!!!

实际上现在这些大众化电动工具,内部波箱都差不多,你都不说品牌,谁知道怎么回事???

你直接上图来,让别人告诉你怎么装,或者自己找爆炸图慢慢摸索。

网友(2019-07-26):
通过拆解提高了1动手动脑能力,挺好

网友:
拆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机录下来,不然就得按原理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