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手机电源USB口松动,敲开补焊,失败告终(CH-P002)

楼主(2019-03-29):
应急从抽屉找到一只小米充电头来用,发现USB插口接触不良,充电时好时坏,估计是USB插座虚焊了,拆开补焊吧。

超声波焊接的,乌龟怕铁锤,直接敲开!

虽然USB座引脚焊锡不足,但是没虚焊,是USB插座内的塑料片断了,造成接触不良,需要更换整个USB插座,手里没配件,以后再说。

网友:
这个是正品?

网友:
大锤法不注意就是容易敲碎变压器磁芯

网友:
1A的充电器现在到处都是了!

网友A:
拆解的话最好用台钳,找对受力点慢慢加压,有点裂开声音换另一个方向加压,直到完全分离。附近有二手跳蚤市场的话,可以买一个旧的原装1A充电器凑合用。

网友B:
红米的充电很容易发癫,我的没有电,敲开又莫名其妙有电了

网友:
直接焊根线出来应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米的充电很容易发癫,我的没有电,敲开又莫名其妙有电了

每个元件补焊一下。焊到某个,你会发现,你只碰了一边,整的就松脱了。

网友:
直接山寨的拆个出来,不过5V1A的充电头很经典的,我都没拿去送人,留着自用来的。

网友(2024-10-06):
引用 网友A:
拆解的话最好用台钳,找对受力点慢慢加压,有点裂开声音换另一个方向加压,直到完全分离。附近有二手跳蚤市 ...

用台钳办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