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金士顿断头U盘,试着维修。

楼主(2019-03-29):
出去倒垃圾,路边一个黑色小东西映入眼帘,貌似U盘壳子,转回去捡起来原来是个断了头的金士顿G2 U盘,标注容量16G。本着数码之家坛友们逢疑似可用破烂必捡的精神,先捡回去拆开看看。
拆开的时候忘了拍照,直接拿来焊上了头才想起来。

1、找到一个以前挂掉的U盘,怎么搞就是不能连接电脑,好像是个2G的,把头拆下来,

2、焊完头的模样,和被拆了头的坏U盘来个合影,也算发挥余热了。焊接技术不太行,看着不咋地。

3、第一次焊完初步检查了下各脚之间是否有短路,就拿去电脑上试机。再次证明了焊接技术不行,电脑没识别,无连接显示。这是外壳和焊完的合影,工具(烙铁露个头偷影)

4、刚开始以为是坏的,结果,仔细检查一下焊点位置,搞了半天有个脚没焊接上,水平太差,练的太少,再次上烙铁,加锡,上电脑,出现了叮咚连接成功的声音,右下角跳出来曾经有错误,需要扫描提示。电脑里也跳出来盘符。看来修复成功。

5、很期待的打开盘,里面几首DJ音乐,一个文件夹里面也是音乐,推测可能是汽车用U盘。

6、对于别人的盘,估计坛友们都有好奇心,鄙人也一样,开动diskgenius大神工具,扫描文件。很意外,没有你们想的小姐姐们,。
试了下拷贝文件,大文件拷贝速度还不错,达到了12mb/s。

7、上了chipgenius检测了下,检测出来是一芯的主控,但是芯片的版本却不对,主控上文字的型号是1179,检测出来居然是1178bc,找了量产工具确定是1179,而且检测出来的容量32G,也有问题。看来这个软件数据库是不是要更新下了。

8、最后是装好的样子。

试机过程中出现过掉盘现象,怀疑是旧U盘的接口长时间不用氧化严重,估计插一插会好点吧。
整篇完结,谢谢围观。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假金屎顿,反正在我看来金屎顿就没正品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假金屎顿,反正在我看来金屎顿就没正品一说

严重同意 渣士顿

网友:
捡了个金士顿的G3的8G盘,拆开后也是这种长条状的主控。MW8289E的主控,结果找来量产工具量产完竟然有12G的容量

网友:
假冒金士顿

PS:不知为什么要给闪存型号打码?

网友:
全是土嗨歌曲

网友(2019-10-14):
马赛克清除术启动......
89A46432AA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