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定IP地址的怎样加装和设置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03-29):
公司的固定IP地址的机子,想加装一个无线路由器使用WIFI,怎样设置路由才能上外网呀?

网友:
无线路由器设置静态IP,克隆电脑的mac地址。具体操作请百度

网友A:
无线路由器的外网IP,设置你机器的IP,内网IP改IP段和公司分配的分开,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路由器的外网IP,设置你机器的IP,内网IP改IP段和公司分配的分开,基本就可以了 ...

对的,就是这样设置,我公司里的路由器就是这样弄的。接入路由器的其它电脑设为自动获取IP就行,具体的操作可以百度一下,每种路由器操作应有些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