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PU高温开壳换硅脂(AMD Athlon 64 X2)

楼主(2019-03-29):
AMD5000+的CPU属于通病高温,与散热器无关,就是硅脂干了。

网友A:
发热大点点是通病···
干了也不至于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大点点是通病···
干了也不至于高温的

AMD65纳米老速龙哪怕换散热器照样开机两分钟自动关机,进bios看不会低于7、8十度,

网友:
开盖后不就是个笔记本CPU么?

网友B:
其实有这个需要的话,开盖以后,
晶体周围的PCB板做好绝缘,涂一层液态金属上去,再涂胶压好,
效果可以和钎焊的媲美。也不怕换的硅脂以后还会干。

网友:
经典的处理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这个需要的话,开盖以后,
晶体周围的PCB板做好绝缘,涂一层液态金属上去,再涂胶压好,
效果可以和 ...

可以是可以 只是上液金的预算,我会考虑直接换个5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大点点是通病···
干了也不至于高温的

那批CPU都这毛病,包括4400一类,当时我用的还好,运行一些东西软件后才75度,并且事后还能降下来,

网友D:
 这张是在固化?针脚怎么保护,白色的是导热胶?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张是在固化?针脚怎么保护,白色的是导热胶?效果怎么样。。。

这个不是针脚,是触点的。ATHLON 64 高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是可以 只是上液金的预算,我会考虑直接换个5000

所以就看需要咯,就算不是买最好的那种液金,也要大几十块钱去了......加上其他耗材的费用,单单改这一块U的确不划算,还不如换个性能更好的钎焊U。
家里若是还有别的机子,想一起弄的,买来玩玩还行,平摊下来花费也不算多了

网友:
超经典的cpu,以前大学班上几乎全用的这个cpu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这个需要的话,开盖以后,
晶体周围的PCB板做好绝缘,涂一层液态金属上去,再涂胶压好,
效果可以和 ...

液金比CPU贵系列,X2 24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液金比CPU贵系列,X2 240

当年我就装2台主机都是用240,一台我姐拿去用,现在还在使用中,做财务无所谓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