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元小风扇+翻车18650电池SG N7100&VIVO X710L&

楼主(2019-03-29):
     本地正式集市是周六日,不过今天也有些人迫不及待拿出来摆了。     所以抢个先,结果见到这个。最主要被那个电池吸引,开10元还5元,他犹豫一下喃喃自语道,时行 时不行,算了成交。回来一试,充不进电。敲敲打打,偶尔会行。拿出以前买的那套,换上电池也是一般德行。以为是新买的风扇电路虚焊,拆开,断电后用缝衣针到处拨一拨,又没发现。没辙,翻出一个十年前买的电子钟上配的18650A(一直在里面用着,竟然还有电2.8V),一装上去,什么都正常了。
       思索中,偶尔来回晃一下电池,竟然有沙沙的沙团来回冲击之声,之前那个蓝色的 里面也有一点声。另外见到一部打横裂外屏、电池发涨的三星NOTE2(N7100)、
       还有一部开50压到30,VIVO X710L ,高通801 8974AA、移动4G(境外联通4G),1080P 5.2屏,2+16G,外屏裂成蜘蛛网状,显示正常,可充电 但很欠电,防拆保修圆贴 面上有十字开口,插卡托那边的外框弯了0.5毫米。明天再去不知会否加多钱,谁有兴趣。

楼主:
新旧两个风扇及电池的对比,电池盒的弹簧就能分出好坏

网友:
虽然有刷电机,但是有充电升压电路。我以前见过最山寨的,不仅三个叶片和有刷电机,单档风速,而且直流口直充没电路,完全要看电源质量。

网友:
那个白色的18650电池内置了保护板吗?总感觉正负极标注反了

网友:
早两天一淘有六七块钱的芭蕉扇,不过是蓝标的

网友A:
note2多少钱转让?想要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te2多少钱转让?想要拆件。。。。

     不好意思,昨晚没上这。因为摊主把鼓涨的电池扔了,我也无法开机查看,很难保证是否正品。看型号标贴,不是国行的货,但 笔、后盖 都在,没留意整机是否拆过,好像没见到保修贴。估计要4、50吧。你真要吗?今早(2019.3.30)中午前答复吧,一会再去。            网上找了幅图,贴纸类似这样的吧,我看到的好像连 移动电话 那几个字都没有的。双卡槽上的蓝色贴纸是贴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te2多少钱转让?想要拆件。。。。

现场情况,他在收摊,他开50不肯减,估计最低也要45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情况,他在收摊,他开50不肯减,估计最低也要45

有点贵了,其实只是想拆尾插,其他做备件。谢谢了

楼主:
是,作为一部3G裂屏机,只为尾插 的确贵。外面没得卖吗?机 应该是原厂机,光那只笔,和带nfc线圈的后盖(侧边缺了一小圆弧) 都差不多了,用一块i8150的电试了一下,能调出充电界面,看起来 底屏 显示应该没问题。
       它的外屏原本就 是边缘低,中间突了起来的吗?还是贴了 玻璃膜?

楼主:
那就是不要了?多少价位你可接受?我没买,今天他不肯降价。他说周日广州有人会过来收,不知道真假,如果你还要,周一早上再过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不要了?多少价位你可接受?我没买,今天他不肯降价。他说周日广州有人会过来收,不知道真假,如果你 ...

拆过机的了~~估计有暗病~~为了尾插不值得

网友:
看样子是帖了玻璃膜,屏碎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te2多少钱转让?想要拆件。。。。

你要做什么用?

网友(2020-06-24):
这种风扇不如直接买共田风扇更好了,风力大还是无刷电机了!!

网友:
原来9伏电池里面是这样的,大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