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红外门禁怎么这么费电拆之

楼主(2019-03-29):
单位的门禁卡。说是印着蓝牙。其实跟蓝牙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论坛里搜索说是 这个靠红外来感应。相当于 手动按了下遥控。
这个电池满电是3.3v左右。现在降到3.09V就不能用了。
想顺便问问。这个板子目测 是不是复制卡?很烂的那种
要想解决总是没电的问题。该怎么弄?外接电源??

网友:
这小电池哪够,第一次见门禁用电池的,加外接电源吧。

网友:
那两个芯片是什么?不会是二十四二十五系列的闪存吧?

网友: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到楼主家楼下蹲守,用恬家zaza学习开门的红外码。

也不知道是哪个牛人想到用红外控制门禁

网友A:
首先那是颗红外接收管而不是发射,其次发射靠的是电磁波而不是红外,板子上有个433滤波还有天线,还有俩三极管,一个供电控制,一个发射,一个8脚是编码ic 另一个应该是单片机红外解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那是颗红外接收管而不是发射,其次发射靠的是电磁波而不是红外,板子上有个433滤波还有天线,还有俩三 ...

那这个板子像复制卡吗?就是比较烂的那种。。耗电好大啊。。不到三个月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