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 双贴变双通道了?

楼主(2019-03-29):
板子是大树的SM3281L-AB, 单帖HY H27Q1T8PPM8R 单颗128GB 3D-TLC 完美开卡,CE存在于通道1的CE0-CE3,共4CE。
但是双贴同样颗粒后出现奇异现象,如图

明明是单通道的板子,怎么读出来是双通道的,容量也不对,等于第二个颗粒识别出了通道1中CE4-CE7,通道2中CE0-CE3,共计8个CE,容量翻倍。
跳线R44=1.8V CE跳线试过,不能读到正确容量。
开卡用的无奈家的6.6.6,软件识别问题?

楼主:
我就不信只有我碰到这个问题? 顶上去等高手:)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这根本就是跳线问题识别错误,3281只支持4ce

楼主:
3281原来是4CE的??
那还真是我的惯性思维的问题了,我一厢情愿的以为3281是3268最强版3268M的迭代产品,也是支持8CE的版本。。。
那就是说3280才是完整版双通道8CE的,3281是残版
多谢流星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根本就是跳线问题识别错误,3281只支持4ce

多谢多谢,一下点到了重点,片子本身是4CE的,其实一片就是撑满所有CE通道了,双贴是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原来是4CE的??
那还真是我的惯性思维的问题了,我一厢情愿的以为3281是3268最强版3268M的迭代产品, ...

银灿903 是【8CE版本】 917【4CE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原来是4CE的??
那还真是我的惯性思维的问题了,我一厢情愿的以为3281是3268最强版3268M的迭代产品, ...

没有雨,谢谢
抛开4ce和固件稀少,3281确实吊打了3268m,无论读写和4k
我试过同样的L85和B0K,3281的读取都能破220,3268只有可怜的120,4k就更不用讲了

网友B:
什么是CE,有网友愿意科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CE,有网友愿意科普吗

自行百度科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CE,有网友愿意科普吗

Chip Enable的缩写,中文一般称为片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ip Enable的缩写,中文一般称为片选

非常感谢/

片选是一个单片机学科词汇,可以理解成选片。片选信号一般是在划分地址空间时,由逻辑电路产生的。在数字电路设计中,一般开路输入管脚呈现为高电平,因此片选信号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低电平

网友:
我双贴大S的PFG36也是你这图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2019-09-27):
楼主  “无奈家的6.6.6" 这个软件哪里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