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看加湿器电路板

楼主(2019-03-29):
发错版块了。

之前拆的亚都加湿器留下的主电路板和恒湿控制器电路板。。。。。。
主板电路图

主板和恒湿控制器电路板

主电路板

主电路板正面

主电路板背面

三极管BU406

交流输入42V

震动器

恒湿控制器电路图

恒湿控制器

湿度探头

恒湿控制器电路板正面

恒湿控制器电路板背面

四运放LM324

三极管8050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这个超生婆是电感三点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这个超生婆是电感三点式的吧?

和标准的电感三点式不太一样。

网友B:
带晶振的,像是皮尔斯震荡电路

网友C:
看电路比较简单,带湿度控制电路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晶振的,像是皮尔斯震荡电路

对不起,可能有误那个符号是震荡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比较简单,带湿度控制电路还不错。

用时间长了,电路板铜皮都腐蚀掉了。。。。。。

网友(2025-04-28):
修不成,总是振荡但不出雾,换换能器和BU406都不管用,买了一堆电路板,坏了就换。

亚都那时候都在大疙瘩铁变压器,现在都简单了,电子电源。你这还有一个恒温电路,怕冬天不起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