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内置CR1616纽扣电池和水泥的18650电池

楼主(2019-03-29):
       一气之下,将晃起来没啥声音的蓝色18650也拆了,已经一点电压都没有了,先用尖物撬起一角,然后顺着圆边,用钳子慢慢一点一点掰起来,揭晓的时候,真是出乎想象。新买的时候,电压有了,电流不够?!没充够电而已。所以大家见到18650(左边那个,右边那个也是内置沙子、可做沙锤)某个电极是这样的就要小心。

网友A:
人才呀 这东西能放电?

网友:
造假比做真还走心,大锅工匠啊

网友:
这都有,和子母电容有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呀 这东西能放电?

纽扣电池外壳与18650的外壳接触压紧,所以量起来还是有电压的

网友:
牛皮 牛皮,看来大天朝人民还是很有智慧的,这种东西都能想到

网友:
纽扣电池的子母电池,而且是CR开头一次电池。

网友:
发明这种电池的人真是鬼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纽扣电池外壳与18650的外壳接触压紧,所以量起来还是有电压的

虽然有电压,不过正负极应该是反过来的吧

网友:
天朝奸商,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
服了这造假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还有一根金属丝把负极导到外壳上?或者水泥直接导电?

网友:
外壳指示灯会亮就行,估计是火车站专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