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超级电容保护板待机耗电多少ma?有人测过吗

楼主(2019-03-29):
帖子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7&page=1#pid208558
我打算不装保护板了,因为无论如何,汽车上的电压不会超过14.3V,对于单体,不可能超过2.7V,如果装了,反而增加蓄电池的负担,容易导致电瓶饿死,主要是没有保护板耗电数据,麻烦知道的说说,欢迎给个意见,谢M币!

网友A:
它要是和汽车电瓶并联的话,耗电大小都无所谓,电瓶来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要是和汽车电瓶并联的话,耗电大小都无所谓,电瓶来补充

电瓶容易饿死,我开的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容易饿死,我开的少

感觉应该和锂电保护板一样,耗电很小的

网友B:
装保护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超压导致超级电容损坏!因为你是串联使用而且是二手(其实就是洋垃圾),各电容容量等参数一致性不能保证,因此会导致各电容两端的电压并不一致!也因此会导致个别超级电容会有超压的情况存在!不想惹事的话,还是用保护板吧!

网友C:
你是早前189元三组买的?邮费多少?不装板,用几天再看看。有人加二极管,仅起动时电容有作用。这方案更好。装车时发帖来。电容打算放哪里呢?

网友D:
干嘛要装车上呢?这个不是发电机,只会吸电瓶的电。还多一分危险。这个东西装车上,没有任何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要装车上呢?这个不是发电机,只会吸电瓶的电。还多一分危险。这个东西装车上,没有任何好处 ...

利用电容2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汽车电瓶在启动瞬间,几乎全部是超级电容放电,大大延缓电瓶寿命,还有音响,点火平稳等降低油耗,一个电瓶也就启动2000-3000次的寿命,增加后几乎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保护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超压导致超级电容损坏!因为你是串联使用而且是二手(其实就是洋垃圾),各电容容 ...

你说的不错,电压差6个大约有15%的误差,但是我实验一下,在汽车最高14.3V工况下,无论如何,电压都不超过2.5v 我不知道保护板的耗电,所以需要比较取舍一下

网友B:
理论分析归理论分析,这是车而且工作环境复杂,而这玩意是储电设备,安全措施一定要确保!不过这个东西对蓄电池确实有好处~
楼主买这么大的放哪?发动机舱可能放不下,驾驶舱和后备箱需要穿线而且电线还挺长。我用的是600F的,蓄电池旁边正好有空间,用3mm硅胶板做减震、隔离,用了三年多一点了~

网友:
有些汽车是14.5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分析归理论分析,这是车而且工作环境复杂,而这玩意是储电设备,安全措施一定要确保!不过这个东西对蓄 ...

有用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早前189元三组买的?邮费多少?不装板,用几天再看看。有人加二极管,仅起动时电容有作用。这方案更好 ...

电瓶的边上,远离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保护板吗

保护板肯定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