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虾牌充电钻换VTC6动力电池,改保护板

楼主(2019-03-29):
    2017年入坑虾牌电钻,用的确实不多,因为有个220V的戈麦斯。

    虾牌的优点就是便宜,才38块钱,买个外壳和电机也不亏。缺点就是电池太垃圾了。最近安装空调,布明线,打了如下图那样的3个孔就没电了。这也太差劲了吧!!!!!!!简直没法用,充电数小时,才用5分钟。

    早就想换电池,下不了决心。即便是换二手电池,38块钱也不够啊。这次咬咬牙,一步到位,买了拆机的索尼VTC6-18650电池。3000mah,30A电流。可谓容量与电流兼具,乃是极品。价格也很感人。

    鉴于价格,只买了3节,够用就行。

    骚气的绿色,成色很好。

    经测量一致性极佳,3节电压只相差0.001V。

    镍带。

    取下电池。

    原电池才1300mah,并且没看出什么牌子的。严重怀疑其容量和内阻。

    保护板。

    拆!绝缘还可以。

    拍照记下镍带和导线排列方式,防止记错。

    拆下旧电池,一定注意不要短路,烧毁保护板。

    索尼VTC6换上去,用胶带固定。

    请出花了很高成本做的点焊机。

    点焊机花钱不少,用的不多,基本1年用1次吧!

    点焊没问题。因为没有电流调节功能,只有时间调节,故而焊点有点糊,但是绝对是焊接好了,强度没问题。

    轻轻松松搞定。

    装保护板的过程很艰难,极力避免不小心短路。

    满血复活。

    旧电池没什么用,容量太小。

    拆去外皮看看。

    短路玩了玩很猛,然后扔垃圾桶。

    打孔测试续航。中途发现,连续打两三个孔,电钻就不转了,歇一会又能继续工作。经过各种研究发现:电池组过热保护!!!!!!!!!!!

    保护板有热敏电阻,必定是温度过高保护。VTC6内阻很小,不大可能是电池过热。严重怀疑是MOS导通电阻大,大负载下发热过大,触发保护。

    原MOS是2SK3639,耐压20V,导通电阻5.5毫欧。因为是贴片的,找不到替换的。

    于是决定并联一个直插的,减小电阻,降低发热。随手从花了几百块收藏的拆机猛货mos中拿了一个,导通电阻差不多,耐压100V,电流也够大。

    小心翼翼并联上去,做好绝缘。

    继续打孔,打了好多8mm的孔,最后断断续续不转了。

    经测量,是没电了,看来不是超温保护,改动成功。

    满血复活。

    因原来的水泥钻头有的坏了,有的尾部太粗,虾牌用不了,故又买了几个钻头。

    简直就是个坑啊。原来的戈麦斯220V电钻最后就花了不少钱。虾牌又花不少。罪过

网友:
嗯,海鲜保养的不错(*๓´╰╯`๓)♡

网友A:
100多折腾这样 ,没意思 ,另三节电池,保护电压7.7V太低了 ,电池容易报废

网友:
打这种孔,换成12V电锤  ,效率会很高 。电钻干电锤的活,我也试过 ,12V非常慢 ,18V还好 。

网友B:
看来楼主证实了我的疑问,虾牌的电池,应该是动力电池,只是容量不大,其来源可想而知,关键是换电池后也不能连续长时间使用,看来是电路板设计问题,你提到的那颗电阻,是不是保护电路板元件呢?如mos,电源关管理芯片,防止大电流过热损坏。

网友:
这钻头大混泥土效果怎么样?

网友C:
感觉黄牛车里装上了真皮座椅

网友:
花血本服务于瞎牌,有点下不去手

网友:
这个电池比电钻都贵了,所以说
工具类的东西不要贪便宜。。

网友:
两年前花了200多入了虾牌16.8V的双电数显款,两个电池都 不能用。。。虾牌的坑太大

网友:
海鲜上花了七八十,双速的电机坏了,然后全部搞成大有了5262,再5401再2903,基本够用了

网友:
楼主真是舍得啊,c6都用在海鲜上了!我是长草了好久,才用上了c5。话说回来,虾刚上论坛推广那会,最廉价的那款,手感还真不错呢,没有包皮耐脏,电池也耐用,可惜不知丢在哪个厂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证实了我的疑问,虾牌的电池,应该是动力电池,只是容量不大,其来源可想而知,关键是换电池后也不 ...

财主啊,m币真多

网友D:
我的也改过电池,原电真的太垃圾。

网友:
这个真不如坛友做福利活动的机器,海鲜机可以当配件使用。

再说,你的C6真贵,不如直接换到福利机上,效果绝对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黄牛车里装上了真皮座椅

奇瑞QQ配v6发动机

网友:
手上大虾是29撸的,电芯无标,保护板不一样,NTC也没焊
最近把它的电池改到伟泰克上用了,等电芯挂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改过电池,原电真的太垃圾。

改过之后电池寿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折腾这样 ,没意思 ,另三节电池,保护电压7.7V太低了 ,电池容易报废

7.7不算低吧,索尼VTC6手册给出的放电容量,有个标准是放到2V。

网友:
这电池强大了,容量与电流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