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HP C7288打印机墨盒过期

楼主(2019-03-29):
请教大师,我有一台惠普HP C7288打印机,好久没用,现在开机显示“墨盒已过期”不能打印,要更换,去淘宝看有店家不建议换墨盒,搞的我不敢买新墨盒,怕买了没用。有大师知道换墨盒有用吗?

楼主:
没人帮助自己解决。墨盒过期其实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不是原因,过期照样可以继续打印,我这机子前面还有”墨水系统故障“,所以一直不能打印。故障码0xc18a0106,第一次冷复位没过,主纸盒和夹纸啥的,故障码变成0xc18a0206,再次复位过了,就好了,可打印头有堵,稀释酒精加纯净水2ml打进墨盒,能看到各种色块,然后移开打印头在回位座子里打进50%浓度酒精2ml,回位浸泡1小时后全部打通。至此算修复成功了。不过过期墨盒墨量用尽过再灌墨后显示已不准,但还是可以打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帮助自己解决。墨盒过期其实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不是原因,过期照样可以继续打印,我这机子前面还有”墨 ...

既然正常了 可以把剩余的墨水打印完毕后 赶快买个新墨盒吧,记得有事没事经常性打印就可以了,这玩意就怕放久闲置不用而堵塞喷头而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人帮助自己解决。墨盒过期其实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不是原因,过期照样可以继续打印,我这机子前面还有”墨 ...

谢谢分享 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正常了 可以把剩余的墨水打印完毕后 赶快买个新墨盒吧,记得有事没事经常性打印就可以了,这玩意就怕 ...

是的,原装墨水确实不易凝堵,这个打印机有几年不用还能保持这个状态还是原装墨水的功劳,国产墨水就没那么幸运了,打印量大就没事

网友C(2020-03-09):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的机器惠普728和你描述故障码一样,请指教怎么操作复位呀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惠普728和你描述故障码一样,请指教怎么操作复位呀

你好,你的打印机知道怎么复位了么?我的也是有一样的问题,如果知道的话请告知304308347@qq.com,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人帮助自己解决。墨盒过期其实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不是原因,过期照样可以继续打印,我这机子前面还有”墨 ...

你好,请问是怎么复位操作的,谢谢了304308347@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装墨水确实不易凝堵,这个打印机有几年不用还能保持这个状态还是原装墨水的功劳,国产墨水就没那 ...

喷墨打印机长时间不用都容易出问题,家庭用难免搁置

楼主(2023-12-22):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是怎么复位操作的,谢谢了304308347@qq.com

不好意思,我长时间没登陆没看见,复位操作具体也说不清了,开机时按什么你网上搜一下

网友:
惠普打印机便宜,墨盒贵,打印量少,我原来也有台,最后还是换了爱普生墨仓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