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啊看看这是做什么用的,请指教。

楼主(2019-03-29):
买了插排打开快件包,里面有两个小东西,不知做什么用的,知道的老师请指教。
见图:

下面这个小东西长50MM六方对角10MM

请赐教。

网友A:
装在插座上与墙面接触起到支撑作用防止排插下垂

网友:
 2楼真相,你这插座下半截悬空的,这两根貌似是可手动调节高度的支撑柱。

网友:
支撑柱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在插座上与墙面接触起到支撑作用防止排插下垂

谢谢,说的真对,我在你的指点下仔细观看,说的真对。

网友:
你应该问问客服

网友B:
我的丢掉了。现在只能用热熔胶棒对付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丢掉了。现在只能用热熔胶棒对付着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扔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