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220v投光射灯改充电,亮瞎!

楼主(2019-03-29):
弄到一个车库出入口照车牌那个射灯,,,有透镜聚光的!改充电玩玩!

拆开了,驱动质量很不错

灯。有透镜的,拆了,大量704

光控灯,车库出入口的

驱动带载输出9v

灯电流

杀掉驱动

到处都有704

弄掉了,这个防水头居然还是铜的!

掏空

准备材料。5800mah聚合物和4056

还有升压。考虑到灯珠才0。6a 9v所以直接升压进灯珠了。

全部接好

开!亮瞎。。。。

开关装好,另外一边充电。扩大

一堆胶。。。下午刚快递到

用了导热硅胶黏4056,直接导热到外壳散热(不用担心短路,整个铝外壳都有喷漆)

按住。。。不行啊!累死!想到在屁股滴一点热熔胶就好了,可以定位住

全部塞好,算紧凑的了

找出坛友送的不知道啥玩意板子,黄色的。。。。

找一块4056比划着开口

还是用704黏住,挡住大洞,不过还是不防水啊,,,通病。。。。

电池黏好

充电看看,灯不明显,如果用透明塑料片或者亚克力更好。不过我这随手拿的材料也就那样了

装回

灯珠旁边704上新的

黏回透镜

开!聚光了

遮丑板装回。这实际是个PCB。。。。

玻璃和外框装回。这个玻璃特厚

防水测试。。。不会那么快进水,但是泡在水里就不行了。充电口受不了。这个灯原装时候,密封胶圈都有704黏

看看,很亮,很不错

拿出散光兄弟和聚光兄弟合影

都有充电口漏水的通病。简单防雨还可以,泡水肯定不行

手机曝光调最低拍照,很好

充电。预告:明天拆电动车,带上两个灯,团伙作案。。。。。

没了

网友A:
这驱动做工不错啊,电动车不如搞个强光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驱动做工不错啊,电动车不如搞个强光手电

不是电动车用的。只是带着这个灯当照明,去拆电动车

网友B:
晚上可以下田里抓泥鳅了

网友C:
散热要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要好才行

降功率用了。现在外面20度,手摸不感觉有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可以下田里抓泥鳅了

你来,,,有点恶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来,,,有点恶心

水蛭啊,可以解毒哦

网友E:
充电口可以改3.5mmDC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口可以改3.5mmDC圆头

想过。而且很完美。后来想了一下为了方便就用了micro口。因为很多3.5都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蛭啊,可以解毒哦

有人说那不是水蛭。。。蜗牛类。刚刚下完雨在我锁上趴着。如果说水蛭解毒的话要医用水蛭才卫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那不是水蛭。。。蜗牛类。刚刚下完雨在我锁上趴着。如果说水蛭解毒的话要医用水蛭才卫生吧 ...

中医是把这个用碳火烤干,然后研成粉末,可以治痈毒,还有一种是用活的,被蛇咬了之后捆住上端,用水蛭来吸取毒液,不过这只算偏方,一般是人来吸,吸前要在伤口上划十字扩创,然后吸的人不能有口腔溃疡或者口内破皮,否则会中毒,用水蛭吸就可以避免这些缺点,不过需要的水蛭比较多,一般不容易弄到十几条活的

网友:
业余搞搞练手,满足个人使用就行了

网友F:
开关柄太长了。。。

网友:
有空间可以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柄太长了。。。

确实。。。。这玩意放车篮,抖抖抖抖开关撞击几次之后现在有点卡顿。。。。短了的话又不够力拨开关

网友G:
升压效率不行,不如电池三串,灯珠是1w俩并三串的,整个横流模块也就三元左右

网友:
挺不错的, 锂电直接升压9V? 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升压效率不行,不如电池三串,灯珠是1w俩并三串的,整个横流模块也就三元左右 ...

这样也对不上号呀~~3串满电12.6V,   灯珠3串才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