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暖冬FWP-20CA型热量表拆解

楼主(2019-03-29):
今天捡到一个小盒子,一看是一个热量表,
大连华强智能化仪表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FWP-20CA,应该是用作供暖计热的
所谓热量表,是计算热量的仪表。它可以通过测量供暖系统的入水温度和出水温度
然后再结合水流量,就可以利用计算公式算出热交换系统获得的热量

塑料面板的一个小盒子,前面有一个黑色的按钮样物,按不动

背面,露出一个短短的线尾巴

侧面,有一个似乎是封签一样的东西

看了一圈,没看到有固定螺丝什么的,就这贴纸比较可疑
用螺丝刀捅了一下,bingo!还真藏着螺丝

没想到的是,螺丝拧下来,自己就散架了
那个仪表面板,就是一张纸......

线路板,上面一个液晶屏
还有一个按钮和一个开关
请注意,线路板的固定螺丝还少了一个
线路板上日期显示是04年的,15年前的东西了

拧下3颗固定螺丝,线路板就可以拿下来了

盒子内部,可见电缆被线卡固定

元器件基本集中在线路板后侧
可见一个14500封装的锂-亚硫酰氯电池
还有仪表的主要电路

这是主控,MCU采用的TI的MSP430F135,A3001SCE是LCD驱动
TI的MSP430系列MCU的低功耗是非常有名的,非常适合这种仪表
一颗锂亚硫酰氯电池就可以让仪表工作好几年
但是,毕竟已经15年了,电池怎么说也没电了
奇怪的是,MSP430F4XX系列MCU内部自带有LCD驱动,为什么还要单独用LCD驱动呢
后来想想,O4年那会,4XX的MSP430好像还没推出啊

下面,是输入接口部分
电缆是3芯屏蔽线,3根线芯分别进入线路板上标记“L”“RETURN”“INPUT”的焊盘

从线路板的走线可以看出输入电缆进入了下面的信号处理电路
由一颗74HC4052模拟开关、LM324运算放大器、电阻网络组成
左边那颗SOP-8封装的小芯片是24C02储存器,应该用来储存热量数据
由热计量的原理可以知道,仪表需要采集1.入水温度 2.出水温度 3.流量这3个数据
其中“L”这一路,进入了MCU,猜想这应该是流量信号,通常以脉冲的方式来计流量
而“RETURN”和“INPUT”这两路进入了电阻网络
这肯定是测量水温的两路模拟信号,不知道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查了查资料,一般计热似乎都用PT1000传感器,回头找一个试试

测量一下电池,只有0V,肯定是没电了

用稳压电源代替电池提供一个3.6V电源
液晶有显示了,这是“GOOD”吗?自检成功?

按动按钮,可以显示KWh,m³,℃等数据,即热量、水量、温度等数据
这应该是保存在表里的残余数据,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啊

最后,是全家福,就这么些东西,看起来很简单
网上查了查,太古老了,没有资料
这块表应该是好的,只是电池没有电,按原样组装好,留作备用

完,谢谢观赏

网友:
不错,看起来 高级

网友:
嵌入的黄铜螺母设计不错,可以延长重复拆装的寿命。现在好多简化成了自攻螺丝。

网友:
谢谢分享,好表,讲解详细,牙膏还没到货,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