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普通交流电源可以用高频电源代替吗?

楼主(2019-03-29):
以前在老黑那里买了几个24v交流电源,不知道可以代替普通交流电源不?会不会有影响,打算给新买的936控制板用。

网友:
功率匹配,且936内有整流电路即可。

网友A:
这板子交流直流通用,如果是高频交流,建议自己加一级整流滤波后再给这板子,这种板子如果有整流,应该也是4007之类的普通整流管

网友B:
注意隔离
你的交流电源隔离的吗?

网友C:
是那种白色的AC24V电源吧,搞个桥式整流咯,就是输出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那种白色的AC24V电源吧,搞个桥式整流咯,就是输出不够吧

输出24v2.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隔离
你的交流电源隔离的吗?

隔离电源,不隔离不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交流直流通用,如果是高频交流,建议自己加一级整流滤波后再给这板子,这种板子如果有整流,应该也是 ...

嗯。谢谢指导了。

网友:
建议用高频管整流滤波后再接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