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9-03-29):
拆个电路板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安防系统之类的东东吧。

网友:
改装版的导航模块 适用于原车没有导航功能但是有DVD的  可以和原车接口以及屏幕对接  就是所谓的原车屏升级导航  那个带天线接口的小板就是GPS接收板  找到TX可以接ttlUSB 接电脑

网友(2020-06-24):
家用防盗器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