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播:充电式电蚊拍改锂电池

楼主(2019-03-29):
数码之家论坛“爱科技、爱创意、爱折腾”三爱的定位触发了坛友找到“家”的感觉,准确又温馨。既然是家就要为家添砖加瓦,直播充电式电蚊拍改锂电,认真发帖,欢迎围观。

电蚊拍电路很简单,主要由高频振荡电路、三倍压整流电路和高压电击金属网三部分组成,充电式加了降压整流部分,考虑到部分刚接触者,简单叙述一下工作原理:(高手略过)按下按钮开关,由三极管和变压器构成的高频振荡器得电工作,把3-4V直流电转换成18kHz,600V左右的高频交流电,经三倍压整流再升高至到约1800V左右,加到蚊拍的金属网上。当蚊蝇触及金属网丝时,造成电网短路,蚊蝇即会被击晕、击毙。(虽然电压很高,但电流一般都小于10毫安,对人畜无害)

夏天电蚊拍几乎成了必备品,一边听着啪啪声,一边闻着蚊蝇焦糊味,是不是有一种其他驱蚊所不能感受到的过瘾感呢!

但是普通充电式电蚊拍的铅酸电池不仅要经常充电,铅酸电池寿命也比较短,有的用不到两年,所以如今有过改造电蚊拍电池想法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好在如今18650锂电池比较容易得到,不像当初只有笔记本才能看到它的踪影。

年初发现刚充完电,有的蚊子居然从电蚊拍网溜走了,时不待我,立即着手准备了18650锂电池和一只DC电源插座,开始折腾直播,欢迎围观。

论坛坛友推荐的志高充电式,当初优惠入手的。

因地制宜,手头有现成18650锂电池(记得很像是论坛坛友搞活动时免费送的)有强光手电充电器,只需找一只与之相配的DC电源插座就可以啦

5个螺丝旋开,把金属网部分分离

焊开连线,就可以取出铅酸电池

线路板中可以很容易看清这次改造的相关元件的位置

线路板铜箔布局很是比较规范,这给改造带来和大便利

先把准备去除的阻容降压的电阻、电容和整流二极管卸下。

以DC插座参照,紧靠拨动开关在它旁钻2个1mm的小孔

划线,准备裁掉刚才焊掉电容电阻和二极管位置的线路板

小心一些,裁掉多余部分,还是很容易

由于原线路布线相对还是比较合理,只需飞一根导线

把线路板装回电蚊拍手柄里,一定要对准位置,旋紧固定螺丝,下一步就要定出DC插座孔的位置,偏了势必要加大空的尺寸,有碍观瞻

先加工一边,也就是有拨动开关开口的一边

一边加工好后,手柄合拢,再加工另一边

手柄充电孔加工后,还不是很难看

锂电池导线引出直接用锡焊

锂电池底部可以用泡沫双面胶帮助定位

固定好锂电池就可以接线了

用包装泡沫填充锂电池与手柄空间

旋上螺丝,完工

插上强光手电充电器,试车

充电器指示灯开始转绿了,OK,

用细多股线扫过金属网,悦耳噼啪声真是动人心弦

网友:
很棒的改造,美观漂亮

网友:
解说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电蚊拍 改用锂电池,很不错的改造!为你鼓掌。

网友:
改造很不错,不过没有保护板,锂电池有点危险,建议换自带保护板的电池

网友:
楼主很精致,我都是用热熔胶固定的

网友:
我之前10元买的电蚊拍也改锂电了,里面放充电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

网友A:
220V的插頭不處理一下嗎?
防止家人不知道亂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的插頭不處理一下嗎?
防止家人不知道亂插啊。。。

没接引线,乱插无害,自己使用,这种概率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的插頭不處理一下嗎?
防止家人不知道亂插啊。。。

保留原外充头,为了手柄的完整性,美观也很重要

网友B:
回头我也把我家的电蚊拍改一下

楼主,是不是不用那么麻烦啊,为何还得锯电路板呢?

把铅酸电池取掉,把18650电池装上去固定好,放电电路不用管,原来的充电电路不用,直接焊一个4056充电板,蚊子拍开个microusb充电孔,用胶固定不就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头我也把我家的电蚊拍改一下

楼主,是不是不用那么麻烦啊,为何还得锯电路板呢?

只要18650锂电池能够放的下,又不大影响手柄外观和固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头我也把我家的电蚊拍改一下

楼主,是不是不用那么麻烦啊,为何还得锯电路板呢?

对于我这一款电蚊拍手柄,从我的肤浅认识程度,不去掉一点似乎位置不够。

网友C:
我感觉那个管子换个大的进去,这样才够爽,不然很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那个管子换个大的进去,这样才够爽,不然很容易损坏。

有道理:titter:titter::titter:

网友D:
早就想改锂电池了,但是我不知道原来的电池容量现在如何。再加上人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就想改锂电池了,但是我不知道原来的电池容量现在如何。再加上人懒 ...

当刚充完电,蚊子还从电蚊拍网溜走,那才叫沮丧

网友:
我的去年改的,现在充电都不亮红灯,估计明年才能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