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日行灯

楼主(2019-03-29):
驱动怎么这么复杂

楼主:
驱动六个mos管吧

网友:
主要还是使用环境不同~

楼主:
反面空空的。

楼主:
灯珠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
两种亮度,红黑高亮,绿黑低亮

楼主:
还有一个比亚迪的风机电阻,结束了

网友:
灯珠的单边金线结构像CREE的,不过边长只有2.5mm大概芝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