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gst-dj6282海湾室内对讲如何维修?

楼主(2019-03-29):
家里用的gst-dj6282海湾室内对讲,最近对室外呼叫无反应,室内电话摘机听不到室外声音,也无法开启单元门,邻居家好用,所以应该是我家室内机问题。开始以为压簧问题,查修后,觉得应该没问题。大家看看该怎么修。

背面接口

视频部分电路,之前视频也不显示,这次也没有拆

室内机主板吧

网友:
把你的室内机拿到邻居家试下,这个首先应该看是否有电源,

网友:
先查接线,再查供电,然后想法去邻居家接入试机,确认主机故障,慢慢修呗,就这么点东西~

楼主(2022-03-08):
最近小区改造,这个彻底不能用了。这个可有有什么利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