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烧了一堆

楼主(2019-03-29):
开关那接触不好,去看看时在未关闸情况下拆下零线,却不知为何导致好几个电源适配器烧了,三个对讲机充电器,一个路由器电源,一个显示器电源适配器!拆开来看看,想修复下显示器电源和路由器电源!路由器电源爆电容和lnk626pg,显示器电源就r1r2r2r9四个贴片电阻黑了,其他还不知道!lnk626pg和sdc4569A应该也坏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可代换的!

网友A:
零线断开了,电压就成了380伏了,你这个应该是直接三相四线接的用户,没用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开了,电压就成了380伏了,你这个应该是直接三相四线接的用户,没用变压器?? ...

零线没断,是我把零线拉出来,还接在一起的,然后可 能接地,但具体为什么这样我也不懂,就只有我房间这的烧了,其它的房间基本没什么问题,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没得来用了

网友B:
你拆了零线相当于你插座零火之间是变成380了!

网友C:
你家是三相四线进户吗,只有这种情况断开进户零线才会发生小功率电器烧了,大功率电器没事的现象

网友D:
线把桃酥吃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家是三相四线进户吗,只有这种情况断开进户零线才会发生小功率电器烧了,大功率电器没事的现象 ...

工地,自己接的线,确实是三相四线,遇到了你说的这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了零线相当于你插座零火之间是变成380了!

有这可能,反正烧都烧了,也没办法了

网友E:
零线断了,形成380伏,大功率电器没事,小功率完了

网友F:
那饼还能吃吗?有点饿了!

网友G:
啥时间都是拆下相线安全,不断火线断零钱,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线断了,形成380伏,大功率电器没事,小功率完了

所以,废了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把桃酥吃了再说吧

实话说,这不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饼还能吃吗?有点饿了!

能吃,就是没那么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啥时间都是拆下相线安全,不断火线断零钱,教训。

吸取教训!!不会再犯

网友:
断了零线白炽灯就会忽明忽暗跟鬼来了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话说,这不好吃,

哈哈哈,变压器的接地中线断了?三相不平衡就会出现负载重的电压低,负载轻的电压高,小电器容易烧

网友H:
三相串电了。。。。还好没大型电器。。要不能赔哭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变压器的接地中线断了?三相不平衡就会出现负载重的电压低,负载轻的电压高,小电器容易烧 ...

受教受教,就当是交学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相串电了。。。。还好没大型电器。。要不能赔哭你

那还算幸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