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根线叫什么名字啊?学修液晶把这根线弄坏了

楼主(2019-03-29):
今天自己学修液晶,把这根线给弄坏了,请问一下,这根线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LVDS吧,具体的单8双8还是单6双6的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
楼上的正解,是显示屏屏线,淘宝上对着型号的搜索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了,一会儿搜一下,看看有没有!

网友:
屏线,看一下是,数一下是多少针的。

网友(2020-12-31):
上屏线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