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开老功放的继电器清理一下

楼主(2019-03-29):
看到触电黑黑的,忍不住拆开来清理一下,先用着,已某宝买了欧姆龙的

网友A:
这种表面氧化的,用水砂纸打磨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支持折腾

网友:
正常的吧,触电时间长了都是这样

网友:
这种继电器银触点自然接触正常,根本不需要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面氧化的,用水砂纸打磨下就可以了。。。。。。。

不可能的,除非你报着一周拆开清理一次的想法,然后一个月机器螺丝各种滑丝 ,2个月,印刷电路板铜箔各种脱落。。。。这么玩当然没问题,不然必须换新。没有办法!继电器的触电本身有一层合金,这个合金非常关键,正常情况下 非常稳定而且耐电蚀性非常好。

你可以看下欧姆龙继电器的原装触点效果。
但是随着吸和次数增加,导致镀层逐渐磨损,一旦镀层磨穿,就必须更换,不然只会因为接触电子变大,影响整个系统性能。

触电氧化的继电器,基本就没有任何继续使用的价值了,这种继电器,再怎么沙 再怎么泡WD40,只要通电 ,个把星期就恢复黑色了

我曾经很努力的想要“修复”,这枚偶,欧姆龙继电器的触点,折腾了几个月,最后发现根本就是徒劳。完全没有用,你可以看看 触点我打磨过多少次。最后直接更换原装继电器,持续用了几年,最后机器处理掉之前, 我还拆开看过,锃亮锃亮的!!!!!!!完全没问题!!!!!!

还有说没影响的,不需要处理的,继电器触点氧化没有没影响 要看使用环境。我举个列子  我这里,这枚继电器就是相当关键,一旦氧化,严重影响系统的效果,而且非常明显。我这枚继电器作用是喇叭保护,刚通电时断开,过5秒自动吸和,防止开关机的冲击声缩短喇叭使用寿命。另外,当输出短路、电流过大等情况时,继电器也会自动断开,直到重启,都不会再吸和。因此继电器触点 直接影响输出的品质和效果。
楼主继电器既然是功放上的,建议能换就换,不需要含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的,除非你报着一周拆开清理一次的想法,然后一个月机器螺丝各种滑丝 ,2个月,印刷电路板铜箔各种 ...

上锡再打磨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锡再打磨平试试

上锡 。。。。???我还真害怕温度一高,把触点给粘死了。。。

网友:
功放中喇叭保护继电器故障率是很高的,一般继电器的触点需要通过一定的电流才能呈现低电阻状态,如果触点通过电流过小则接触电阻就会增大,功放中限于成本继电器不会用的太好,而且工作时触点通过电流又不大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杂音或某一声道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锡再打磨平试试

不可,上锡更加快氧化,不如不上。

网友(2019-05-27):
继电器旁边的尖峰吸收电阻和电容分别是多少呢?电阻烧了

网友(2024-03-11):
音响里的继电器一般会出现在什么电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