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用料不错的USB灯头

楼主(2019-03-29):
前段时间楼下垃圾堆里看到的,捡之
整个

usb供电接口

灯体 铝外壳

这张没拍好,玻璃有点灰,但没这么雾

屁股上是橡胶按键

插电会亮绿灯

按一下强光

再按一下弱光 再按一下爆闪 总共3档

拆下灯头,发现是铝反光杯

灯板

继续拆,灯板是悬空的一个部件,靠反光杯顶在里面的

灯珠特写

背面是驱动板

驱动板好有料,居然是dc-dc的 良心货

6脚驱动芯片 丝印LEDA 型号CMD5616
详细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ee9612d049649b6648d74716.html

算是实芯仓

灯头里面直接可看到屁股后面的橡胶按键

装回通电,高亮1.46a 功率7.4w

低亮档是变化的电流,最低0.24a

最高0.61a  功率1.2-3.3w 平均功率约2.3w

这灯可以改装一下装到自行车上用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打野战,可以抓田鸡了。。。。。

网友:
恒流电路不错,开关降压结构,XML2灯珠。我以前网购两款猫头鹰,双LED自行车灯,第一款塑料的,第二款金属外壳好点,但都是线性降压,没有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网友:
电路和散热整的都不赖——是个好灯

网友:
估计那兄台重新做人了

网友:
这种灯是什么应用?

网友:
这个不错,求。。。。。,装老妈车上,免得老妈和我抢投光灯。

网友:
换灯珠改夜钓灯吧

网友:
看电路和散热,不错

网友:
用料相当不错,估计是头灯

网友:
这灯真不错,怎么就扔了。

网友:
DIY一下改自行车灯

网友:
以前数码之家交易区里面有这个,我当时也买了一个,好像是18块!

网友:
这灯就是安装在自行车上的。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自行车灯啊,下面有个胶条绑在车把上的

网友:
真是不错,关键供电方便,听说价格18,要是再亲民一点或者来点活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