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装空调

楼主(2019-03-29):
装空调,媳妇买海信35变频空调,说让售后他们干的,不让我装,说上次安装格力空调格力售后来四个,曾经美的售后的资深老师一个,加上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六个人装出来的空调,一年半需补充一点22,还找不到漏油点,干漏,没办法用六年,老爷子不让买,把格力拆回家,才发现回气管喇叭口的故障。这次媳妇说啥不让我装,中午师傅上门,我还没到家,老师手脚麻利的内机板订上水平误差近9个毫米,外机螺栓孔用一个旧的,新的比照打他偏了近5个毫米,到家一看,马上对他说,票你签收一下,走吧,我自己来,老师傅临走还念念不忘嘱咐,这不允许自己装,我说行个方便,你省省我更放心,你也没按规范装拉,海信空调说明书上讲的好详细,这个值得一赞,拖拖拉拉自己装空调,本身就是专家,能处理不好吗,把他装的挂板重新安装,外机调平,接线错口接并互拧,本想压线钳压,最后懒没压,不过外机的接线U型端子用液压钳压拉。看看成果吧真空泵不能按海信空调说明书上抽十分钟,我抽三次合计近四十分钟,按规范的上限走。

网友:
好像这种压缩机不如冰箱那种 抽空效果

网友:
不懂得就被他们瞎搞,说他们都是这样操作的,我还就信了,半年后想想不对劲,售后说延保1年,妈的我没用一直,延保聊胜于无。网上没抽真空变频的直接换外机的,我过了半年那游击的还是400叫来的安装都不干走人了。真他么水深就是忽悠省事赚钱跑路,管你好不好用,规不规范。厂家兜底,自己倒霉。

网友:
小广告移机的人水平都堪忧,给你抽真空的那是要感天谢地真师傅。内机不带水平,眼睛看看稍微量量就钉,很久开用水只往墙上淌,钱收好这么久还叫的动?冬天移变频机是放又放,一点冷气都没得了,慎重

网友:
连抽真空机都有,厉害

网友:
沙发看专家装空调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r22我自己装从来不抽真空,制冷效果照样杠杠的,自己家装了快十年的5台格力,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
这种水平还装空调,还是歇歇吧,新机器真空抽10分钟就可以了,自己安装,海信空调六年保修你自己负责把?

网友B:
内机有点倾斜能方便排水吧?
我家永远不会买海信了…质次价高服务差

网友:
自己安 厂家不保,因为厂家那里显示不了这台机子安装了

网友:
这像素,锁头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水平还装空调,还是歇歇吧,新机器真空抽10分钟就可以了,自己安装,海信空调六年保修你自己负责把? ...

很有自信,比好多的维保的要强些,包含售后培训过来的,一般还真没我水平高,安装的电路差,维修的软件差(中央空调)我是电工,电焊工,管工压力容器操作工三证齐全的人,不过有证活不一定干好。海信抽真空说明书10分种是折中方案,严格要求可以查规范,印象是试压试漏后一般真空抽到5帕后保持30或40分钟真空才合格,考虑在客户这里抽真空这么长时间,一般做不到,猜测是10分钟能满足需要的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机有点倾斜能方便排水吧?
我家永远不会买海信了…质次价高服务差

看设计正常水平3度,5度以内合格大于5度不合格,一般设计水平先必须挂水平,不过出水口端低3度约2到3毫米,空调内机根据距出墙管距离来确定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机有点倾斜能方便排水吧?
我家永远不会买海信了…质次价高服务差

服务与当地售后的人有关,对海信印象还行,我这的海信空调代理的一个点是我一个搞技术的朋友干的,人品很好,技术过硬,领一班小兄弟干冷库,海信空调厂家品控售后不清楚,可能要求严格,当地维保人员怕被罚不敢做主,造成服务不好,我的是只要不是他质量问题是不会找他维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服务与当地售后的人有关,对海信印象还行,我这的海信空调代理的一个点是我一个搞技术的朋友干的,人品很 ...

06年一万块钱买两个海信变频,挂机是每年都得修两次,柜机三年以后启动困难,每次开空调都得三五次才能启动。搬家时直接扔给修家电的朋友了。从此,身边的人都不能买海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年一万块钱买两个海信变频,挂机是每年都得修两次,柜机三年以后启动困难,每次开空调都得三五次才能启 ...

设计电路越复杂的越容易坏,所以卖定频的。

网友C:
自己装钱都省了,我前几年拆迁老房子2台松下空调,叫安装师傅包拆装,还有补加制冷剂,给我收7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装钱都省了,我前几年拆迁老房子2台松下空调,叫安装师傅包拆装,还有补加制冷剂,给我收750 ...

一般没有这个条件,社会分工,都不容易,好好活着,且行且珍惜

网友:
我这人也有强迫症,一般安装工都是把钱豁到手为原则,我看不起他们干活,都是自己干,不过要让我们去干别人的工作,一个月估计也挣不了多少钱